直耦2A3单端,征求意见稿!

楼主(2021-05-11):
多年前,购得一对2A3管子,珍如宝藏!
今想用它做一台直耦单端,根据自有条件,参照有关方案,纸上谈兵原理图如下:
特别提请各位老师注意的是,因为分布电容小而电感量大的音频电感难觅或昂贵,拟利用手中早年间再生收音机2.5mH蜂房扼流圈串在两只小电源牛(2W,220V/220V)中间,想构成一只高感抗而分布电容小的音频电感。此中办法理论上有些道理,但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诚请有测量条件的老师实验并发表见解!

网友:
线路是搞的复杂了,可能声音一般般,电子管最麻烦的就是工作点飘移,所以电子管直偶应用很少。
2A3我试过海版的6J9推效果很好,建议使用。

网友:
说一下自己的看法,相互探讨学习。
第一,这个电路的整机增益恐怕不足,需要加上前级才能推满,原因如下:从输出管的栅负压可以看出来,推动电压大约得40V左右,单级6N2即使是电感做屏极负载,输出这么高的电压也会失真较大。
第二,两只小电牛串联高频扼流圈做为一只电感使用,从理论上说确实是解决了分布电容大的问题,三个分布电容串联,总的分布电容会很小,但是,电感量的问题还是个未知数,我们都知道,电感的感抗是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加大的,而做为屏极负载来说,为了保证频响曲线平坦,在音频范围内,这个阻抗最好是恒定的,这就要求屏极负载的电感其电感量要随着频率的升高逐渐减少。分布电容要小,电感量又要随着频率升高逐渐减少,这就是音频用电感最难做到的。

网友:
1,无大环负反馈,6N4一级共阴,电容藕合2A3自给偏压。勉强推满。2,有大环负反馈,6N4+6N6两级共阴,电容耦合2A3固偏。工作稳定,输出功率最大。

网友:
直联用双电源可靠很多,也简单点

网友:
严重支持老师研究,等待老师的结果,期待中……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关注和建议!

楼主:
请继续深入探讨!

网友A:
老胆兄,先不说电路结构是否合理,就是您这个栅极电感就对不起您这对珍贵的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胆兄,先不说电路结构是否合理,就是您这个栅极电感就对不起您这对珍贵的胆管!

优质电感难寻找,
梦想腐朽化神奇。

网友:
这个电路理论上应该可以,但实际上负载电感却是一个最大的瓶颈,还不如用6AU6五极管一级推动,电路简单,声音也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优质电感难寻找,
梦想腐朽化神奇。

性能优秀的负载电感难度堪比输出牛!
我测试过晶体管斩波放大器上的电感,在100HZ测试时,电感量达一百多亨,测试频率到1k时,数字电桥显示的就不是感性元件了。
如果老兄钟情于负载电感,我建议您试试那种舌长较长的那种C型铁芯分段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优秀的负载电感难度堪比输出牛!
我测试过晶体管斩波放大器上的电感,在100HZ测试时,电感量达一百 ...

网友:
直耦电路就是消除人们感觉不到的微相移,由于一些原因,而不被众多人采用。不去仔细分析这个电路,就表面来看是得不偿失的。
扼流圈的潜布电容与其线圈组成一个谐振电路,产生寄生振荡,有时因为装置不当,发生振荡,如果振荡频率恰好在音频范围之内,将会产生叫声。
再有感抗与电流的频率有关,对各个频段不能平均放大,要对各段有较为平均的增益,就要求低频扼流圈的电感量要达到100至500亨利。扼流圈太大也会使潜布电容变得太又会使高音变差,因此采用的不多。
同样的电感耦合还有音频变压器耦合,也有上述的缺点,但是可以放大信号电压,简化了推动,变压器耦合早已经被淘汰。扼流圈就不能放大信号,你的推动电压是否合适值得商权。

网友:
2A3做直藕还是用双电源供电吧,比如正250V,负100V左右,这样负载电感也好说,连上试试就行,大不了改成RC耦合也很方便,这个电路的原设计几乎不可能改RC

网友:
电子管输入输出电容很小,直耦没有耦合电容,减小相移,性能非常好,所以烧友都采用。楼主别出心裁,搞了个电感直耦。想法不错,可效果不好。电感频率特性不好,和输出变压器一样缺点,高频阻抗大,低频阻抗小,造成整机高频放大非常大,低频放大不足。电感不能满足频率要求。前级低频增益不足,高频增益超大。频率特性前级增益远不如电阻负载。

楼主:
以上各位老师的意见对我都有教宜!谢谢!

网友:
6N2用屏极电感?异想天开而已,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B:
想法很独特,思路很新颖。
支持楼主另辟蹊径的搞起来。
但是有一点,沸腾的事业,冷静的支持。既然选择了曲径通幽,就得有相应的承受能力,山顶的风景只有到了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很独特,思路很新颖。
支持楼主另辟蹊径的搞起来。
但是有一点,沸腾的事业,冷静的支持。既然选择了 ...

谢谢版主鼓励!不管成功还是失败,物质条件齐备后,一定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鼓励!不管成功还是失败,物质条件齐备后,一定试一试!

期待大作成功,
成功了,回帖说一声啊,别自己偷着乐。

网友:
绝无成功,看看6N2内阻吧。60K,满足低频下限至少需要多大电感量,大约是480H,分布电容会使你的频响一塌糊涂。

网友:
楼主土豪啊!现在装晶体管再生机找高扼圈都找不到,这里用了二个。羡慕啊!

网友:
也可以在推动级后面加个人pnp高压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