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看电子管基础,有不理解的地方,希望大家说说

楼主(2021-05-11):
这是电子管栅极两种供电方法,栅偏压供电。栅极的电压要低于阴极的电压,靠正电压吸引电子负电压排斥电子,这才能控制屏流,栅极电压越负,越排斥电子,屏流就越小,对吧。那问题来了,栅极都成负的,怎么会有栅流产生,而且屏流越小,栅负压应该越负才是,栅流怎么会越大呢。我都想蒙了

网友A:
还有阳极呢,如果栅极电压太高,阳极就没电流了

网友:
欢迎入坑,我也不懂,多看就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阳极呢,如果栅极电压太高,阳极就没电流了

阳极不就是屏极吗?

网友B:
负的就没电流么?你对电流的正负,理解错误。电流和电压的正负,表示的是极性。电压为正的时候,有电流。电压为负的时候,也有电流。只是电流的极性随电压极性变化而已。至于屏流减小,在自给栅压电路中,屏流变小 -- 阴极电流变小 -- 阴极电阻压降变小 -- 自给栅压变小。这时候,栅极电流是不可能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的就没电流么?你对电流的正负,理解错误。电流和电压的正负,表示的是极性。电压为正的时候,有电流。电 ...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栅偏压让电子管达到需要的工作状态 ,只要阴极的电子往屏极移动,就会有一些电子碰到栅极,被栅极吸收,经过栅极电阻到地而形成栅流。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栅流是在栅压为正时或栅压为零时才会有栅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栅流是在栅压为正时或栅压为零时才会有栅流

栅极上加的的信号有关,正半周时栅压为正,负半周栅压为负,这个样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栅极上加的的信号有关,正半周时栅压为正,负半周栅压为负,这个样子吗?

激厉电压过高超过栅负会有栅流产生

网友:
用这个屏压曲线图就能理解

网友:
这样说你看能不能理解。
以三极管为例,假如没有栅极,屏极加上正高压以后,阴极发射的电子直接被吸引飞向阳极,形成单向导电电流,这个电流此时只受屏极电压控制,很大。要想用一个小信号电压去控制这个电流,只好在阴极附近装上稀疏的栅栏,并且这个栅栏加上一定的负电压,那么本来比较大的屏流就要减小了,且栅极加的负压越大,这个屏流越小,直至截止为0.这样,用一个较小变化的栅压,控制了较大变化的屏流,这就是三极管放大的原理。

网友:
单端甲类功率放大器以及甲乙1类推挽放大器是没有栅流的,也不允许有栅流的。
栅负压
   收音机里的各级放大,振荡或是变频级,都在电子管的栅极上或多或少地加有一个较阴极为负的电压,叫作“栅负压”。电子管为什么要加“栅负压”,不加“栅负压”行不行呢?
    我们先设想一下象图1那样没有栅负压的情况。当输入信号Ug是在正半周的时候,栅极为正,阴极为负,这时从阴极放射出来的一部分电子就会被吸向栅极——产生栅极电流Ig(电流的方向是和电子
流的方向相反的)。当这个电流流过栅漏电阻Rg时就产生电压降U'g。这个电压,从图中可以看出,是栅极端为负,阴极端为正的,正好和原来的输入信号电压Ug方向相反。这样,实际加到栅极和阴极
之间的电压就等于真正信号电压Ug和U'g之差,即Ug-U'g。这种现象在输入信号越大时,就越显著。由于实际加到栅极上的电压和真正输入信号电压不同(见图1乙),那么电子管输出电压的形状也就
和原信号电压不同了,就产生了所谓“失真”。
    另外一个原因是当电子管产生栅流时,它就要吸收上级电子管的输出功率,大大降低了输入阻抗,使上级电子管负载阻抗降低,因而减小了放大量。上级如果是高放或中放时还将降低其调谐回路的
Q值,使选择性降低。
    如果加上了栅负压,使输入信号在任何时候都不使栅极比阴极正,那么上述的栅极电流就不会产生(见图2乙)。
    怎样加上栅负压呢?最简单的办法是在输入栅电路中串联上几个干电池,如图2甲。这个办法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做起来很不方便。电池不但体积大,而且经常要调换,所以一般都不采用。下面
介绍几种常用的电路:自给偏压,固定偏压,大栅漏电阻偏压。

网友:
栅极的作用是控制电子的放出,栅极电压降低之后能放出的电子变少,屏流下降。
你说的那个是栅极的逆栅电流,是由于管内残余气体电离出正离子被栅极吸引产生的,这个逆栅电流会随着管子使用,真空度下降而逐渐增大,增大到手册给出的限制值时管子就该报废了,另外正是由于这个电流的存在,自偏压和固定偏压所使用的栅漏电阻都有最大阻值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栅偏压让电子管达到需要的工作状态 ,只要阴极的电子往屏极移动,就会有一 ...

如果栅压是负的,你可以认为就没有栅流。这时电子管是比较理想的电压控制原件。即使非得较真说有栅流,也是纳安甚至更低。负栅压时产生栅流的原因不是你自己分析的那样,是由于管内的残余气体(管子不可能纯真空)在灯丝加热和屏流撞击时被离子化,附着在栅极上,与地形成回路,这才有了微弱的栅流。   随着你学习深入,你会发现有些老的收音机电路的或者类似的普通音频电路,放大级没有阴极电阻,而栅极对地电阻取值很大(几M欧),这就是利用残留气体产生栅流作为偏置的方式。

正栅压是肯定有栅流的,这点欧姆定律可知。

网友:
玩左派管子不用过多考虑栅流问题, 玩右派管子的可以研究一下, 但栅流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初学者不用太关注.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