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368万用表档位开关坏了

楼主(2021-05-11):
1991年买了这块368表,一直用着还不错,表针一摆到位,不像有的表要等待表针停下来,这一点我很欣赏。
就是最近感觉档位转换有点松逛的感觉,打开后发现了问题所在   这下可惨了 这玩意儿上哪里淘换去啊

楼主:
各位大神给出出主意吧

网友A:
锔、铁丝、胶,各种大法齐上;根据受力情况不同,选用不同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锔、铁丝、胶,各种大法齐上;根据受力情况不同,选用不同的方法。

这方法也想过,但是,局限于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方法也想过,但是,局限于空间......

胶焊,选好的!

网友B:
没办法的话只能上三氯甲烷了,注意防护,最好室外通风处用。一级致癌物。

网友:
从旧万用表里拆一块,要不然我这周送你出快递费。

网友C:
不知道MF47是否一样

网友D:
先用101粘到位,再用烙铁压进订书针做的加强筋,背面打弯,两面修平,后背按形状剪块薄钢片, 环氧板也行,单面打毛再打上几个小孔后用AB胶贴上,固化后修整好,OK

网友:
6楼说的对,塑料有机玻璃粘合用氯仿(三氯甲烷)最好,可以无痕粘合,强度高,

网友:
电焊胶试试,AB胶应该也行

网友:
上四368和精益848做工稍微好点,其它做工用料差,随便弄弄将就用

网友E:
我先后有2块上四的mf368,一块为外磁,另一块为内磁。这2块表买到手10年后,这个地方的塑料件都出现老化变脆而开裂,我是用金属片配胶水粘接补强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先后有2块上四的mf368,一块为外磁,另一块为内磁。这2块表买到手10年后,这个地方的塑料件都出现老化变 ...

高手!
你用的什么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怕开关已经老化脆化了,补好这里,一用点力,其它地方又断掉了。

嗯,这个办法不错,但是需要合适的波段开关,还需要一定的动手改造能力

楼主:
你说的 胶焊 是什么?我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的话只能上三氯甲烷了,注意防护,最好室外通风处用。一级致癌物。

这个还是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MF47是否一样

好的,谢谢
MF47没拆开过,最好是36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101粘到位,再用烙铁压进订书针做的加强筋,背面打弯,两面修平,后背按形状剪块薄钢片, 环氧板也行,单面打 ...

这是个仔细活

网友G:
你这个用哥俩好就可以搞定,断的地方不受力,另外找旧表,63型,64型表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用哥俩好就可以搞定,断的地方不受力,另外找旧表,63型,64型表可用。

好的谢谢

网友(2021-10-31):
好方法!修理塑料构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