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做3A5-4P1S

楼主(2021-05-11):
准备花费一个月时间制作小4,电路用此图,

用此图

用此图

摆位1

摆位2

部分

花2个小时做好的毛胚,还没打磨,3A5的减震板还没制作

未完。。。。。。

网友(2024-10-28):
   个人觉得,厂方为直流点灯而设计的东西,没必要想方设法去用交流,挑战者除外。违反初衷,逆袭而上,虽属创新之举,但总觉得好象吃惯中餐的人令他改吃西餐那样。至于交流点灯声音鲜活仅是个人主观,可能有的人不这么认为。事物总有利弊两面,如果说直流点灯弊在声音直白,那交流点灯的弊又在哪里呢?

网友(2021-05-11):
4ps1做推挽有几w功率?

网友:
4P1S听说很好听

网友A:
好好多年前做的

网友:
3A5 推 4P1S(标准接法),推不好。还不说4P1S(标准接法)还需要一定深度的负反馈。

两级 3A5 推 4P1S(标准接法),可以试试。

没有实际制作经验,胡说的!

网友:
4P1S的声音还可以,直热式的管子就是开机后出声的时间比旁热式的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多年前做的

准确日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多年前做的

这台小机器漂亮!

网友:
也曾想过用3A5推的,无奈电源牛灯丝绕组不够,还有一级3A5推动增益是否足够,加上面板也少了一个安装孔,诸多问题,暂时放下了,等楼主做好之后,看看声音如何再决定是否继续。
目前我也在用4P1S单端,三极接法,5965推动,声音还可以。但用了一台3A5前级。

楼主:
继续,上图

防震片白做,没什么用,加了胶垫的

防震片白做,没什么用,加了胶垫的

稳压板并联处不能用金属,会有电流干扰,管座粘紧

稳压板并联处不能用金属,会有电流干扰,管座粘紧

换了阴极电容,并加大数值

换了阴极电容,并加大数值

完工,用耳机听,还可以,不推荐后来者做,要做还是做其他的直热吧

完工,用耳机听,还可以,不推荐后来者做,要做还是做其他的直热吧

以后找到合适的做个油泡,有麦克峰效应,做的防震没用,来自空气的震动

以后找到合适的做个油泡,有麦克峰效应,做的防震没用,来自空气的震动

楼主:
B+的电压是250v,不知道电压高管子寿命怎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B+的电压是250v,不知道电压高管子寿命怎样。

做好开声了吗?想知道一级3A5增益是否足够推动。我现在的4P1S供电电压比你的还高了几伏,到4P1S屏极电压已经242伏了。

网友:
B+对于4P1S屏级太高了,建议屏级相对阴极不要超过200V,不然影响寿命。另外3A5据说麦克风效应明显,需要考虑避震。

网友:
机壳做的漂亮,钳工手艺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好开声了吗?想知道一级3A5增益是否足够推动。我现在的4P1S供电电压比你的还高了几伏,到4P1S屏极电 ...

推不足,3A5只有10倍,用现代音源还推不足,更不要说0.775VP-P。做过3A5+4P1S推300B基本能推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