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自制领夹麦克风频响曲线

楼主(2021-05-11):
实测自制领夹麦克风频响曲线。实际试听音质跟DPA4060无区别。

网友A:
看频响曲线已经非常理想了,请问是用什么唛头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频响曲线已经非常理想了,请问是用什么唛头做的?

6毫米驻极体

网友:
想知道测试方法

楼主:
原理是这样的:
首先找一个已知频响曲线的同类麦克风(全指向的或者指向性的),然后想办法用自己测试系统测出已知麦克风的频响曲线跟已知的频响曲线相同。
这样就可以用自己测试系统测试被测麦克风了。不需要消音室,只要外界影响小于测试信号10DB以上就可以得到不错的测量精度。
我是咪头距离惠威H5监听音箱的高音喇叭10厘米处正面测量的。用的是REW测量软件。

网友B(2022-10-22):
您好,这个软件哪里可以下载,我正需要 能不能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这个软件哪里可以下载,我正需要 能不能发一个

是REW,网上找找,文件大,发很困难

网友C:
一般般啦......咪头的频响比常态的松下WM61A要差些,高频同样上翘,但是20K之前衰竭太快,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声卡上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般啦......咪头的频响比常态的松下WM61A要差些,高频同样上翘,但是20K之前衰竭太快,不知道是不是你 ...

这个频响已经恨理想了,肯定不是声卡问题,一般声卡通频好几兆有的,非乐器麦克风 最高10k之后最好开始衰减,适合人声。

网友:
按理说,一般领夹麦克风都是硅麦,你这个曲线两头翘,低频一般没这么好,你测过几种麦克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REW,网上找找,文件大,发很困难

我网上下载了一个,软件是43M的正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频响已经恨理想了,肯定不是声卡问题,一般声卡通频好几兆有的,非乐器麦克风 最高10k之后最好开始衰 ...

对于人声麦最好高地都切掉,这样语音识别更加清晰,不容易引入噪音。  好吧,其实台产芯片那些48K声卡基本都是在这个频段就狂掉的..便宜声卡...

楼主上面说了是驻极体咪头,不是硅麦,不过硅麦一般在某些频段线性极好倒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