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两个直流电源串联的问题!!!

楼主(2021-05-11):
我现在有两个兆信RXN-605DM的直流电源。电压范围是0-60v
我现在实验需要,想把两个电源串联成100v的,应该如何调整,两个电源应该如何连接?有什么要注意的?
谢谢各位

网友:
注意,只要负极不共地就能串联
用万用表测A电源的负极和B电源的正极是否有电压

网友A:
各50伏。当成两节电池看待

网友B:
3楼的方法可行。我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的方法可行。我就是这样用的。

您好,那是一根线连第一个电源正极,这根线再连到第二个的负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50伏。当成两节电池看待

您好,您看看能这样用不

网友C:
左电源正极接右电源负极,左电源负极、右电源正极接 用电器,注意:右电源中间接线柱(绿色)不能接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电源正极接右电源负极,左电源负极、右电源正极接 用电器,注意:右电源中间接线柱(绿色)不能接正负极

感谢您,那两个电源是不是要同时开启

网友:
小心!小心!

这样用过几次,电源几乎每次都要有坏掉的

网友C:
电源开机正常后再接负载,负载去掉后再关电源
不用再外接电解电容

网友:
是不是加几个二极管,防止电流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开机正常后再接负载,负载去掉后再关电源
不用再外接电解电容

正常后再接负载,那不是有电吗?有电没法去负载呀,我是直接用那种金属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开机正常后再接负载,负载去掉后再关电源
不用再外接电解电容

我这个电解是指电解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的方法可行。我就是这样用的。

那两个电源同时开还是一个一个开呢

网友:
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怎么开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