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巴伦的绕制

楼主(2021-05-12):
网上查了许多巴伦,如9:1的巴伦,中短波几乎都是三线并绕7-9圈连接,好像并不在意频率和匝数的关系。按理说频率越低需要的电感量越大,才会有较好的传输性能。请教各位大侠,巴伦绕制的圈数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
一般是高频的无线电电流,1Mhz以上,30Mhz以下,9匝是可以了吧。至于三个并联,其实是并行绕制,那样的化同名端是一致的,以图中接线,匝数比是1:3,根据功率守恒原理,阻抗比就是9:1了,原理上是这样。

网友:
圈数少了影响低频传输性能,圈数多了影响高频传输性能。
巴伦绕制的圈数主要看导线的长度。导线的长度应该远远小于工作波长。比如,如果最高工作频率是100MHz,那整个导线的长度不要超过20厘米。根据这个长度,再结合磁环的尺寸,能绕多少圈就多少圈。
磁环材料的磁导率对巴伦性能的影响很大。只有磁环的磁导率尽可能高,才能使用有限长度的导线,绕出足够高的电感量,改善低频传输特性。

网友:
中短波几乎都是三线并绕7-9圈连接,好像并不在意频率和匝数的关系。这话都已经自相矛盾了
匝数是根据磁材 和工作频带来综合考虑,不知是做接收还是发射用,巴伦的主要作用是两点,一个是匹配天线阻抗,一个是抑制共模干扰电流(或者简单说抑噪),其实简单点你可以理解巴伦是个交流变压器,再说下去,就扯多了,又涉及磁通量,磁饱和。。。
个人水平有限

网友:
谁说不在意频率和匝数?明明和这两个参数紧密相关。

一.9:1的传输线变压器,三线必须首先紧密绞合,再进行绕制。绞合是为了在容性耦合时的阻抗处处均匀。
二.传输线变压器利用的是传输线L-C延迟线节原理,低频端趋于感性耦合,高频段趋于容性耦合。
三.影响高端截止频率的是传输线的长度,单段长度不能超过高端截止频率波长的1/8。
四.影响低端截止频率的是绕阻的电感,单段绕组的感抗影响低端截止频率。

最终匝数,就是由您所采用的磁性材料和上述最后两点决定,绕组感抗与线长确定了频段的宽度。

网友:
俺的理解,巴楞舅是个阻抗的耦合原件。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比如我现在要做一个中波巴伦,500k-1600k,应该如何确定圈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比如我现在要做一个中波巴伦,500k-1600k,应该如何确定圈数?

先有天线的参数,再有应对的巴楞阻抗转换的参数和接收机匹配。

舅像你上的图,从450欧姆转为接收机的50欧姆

中波段的频率较低,天线5花8门,不同的天线,阻抗不同,巴楞的参数也不同。

先把用什么天线决定了, 巴楞的绕制舅有了针对的标的

俺是这样看的。

网友A:
阻抗是匹配了,可是输出的电压也被衰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抗是匹配了,可是输出的电压也被衰减了

先有匹配,再有输出,没有匹配,还输出个啥?

你玩的是接受信号,不是信号输出。

你这个天线是所谓的端馈天线

再请教几个高手吧,俺也是一知半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比如我现在要做一个中波巴伦,500k-1600k,应该如何确定圈数?

用MXO-1000磁环,三线绞合12匝,可覆盖0.5-3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在中波范围内,多股线间的电容作用可以忽略,主要是靠线间电磁传输,因此绞合依然是需要的。

只是用于中波接收天线的阻抗匹配。
用未知型号的锰锌磁环,尺寸为28*16*13,0.6mm漆包线三股绞合绕15圈制成的9:1巴伦,接450欧姆电阻,用天分测量中波,0.2-10MHz驻波比很平直,小于1.5,大于10M之后驻波比迅速上升。可以看出从反射的角度来看,巴伦是比较成功的,但传输效率没有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锰锌磁环用不了15圈,但已经满足你的要求(中波),故不动也罢。

效率是没问题的,特别是接收,一般 ...

感谢指导!

楼主(2022-03-23):
在中波接收中发现,用巴伦还不如不用效果好。
(k180天线->巴伦->德生s8800中波天线接口(50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