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欧诺1.5原车电瓶用了快6年了,最近有问题!

楼主(2021-05-12):
长安欧诺1.5原车电瓶用了快6年了,最近有问题!停几天就打不了火,电瓶两极只有11V多,着车后有14V多,名位分析下只是电瓶坏了,还是发电机也有问题?

网友:
电瓶用了快6年已经对得起您。该换了!

网友:
已经使用6年了,应该是电瓶即将寿终正寝的表现。

网友:
6年了,大概率是电瓶问题。我的车,一般2年就要换电瓶,当时怀疑发电机有问题,就去找个小汽修店,测下充电电流是正常的,于是放心换电瓶了。

网友A(2022-02-01):
朗逸电瓶21年12月最冷那几天换打火费劲换的,正好用7年。

网友:
这是征兆,该换了,不然撂半路后悔都来不及,我的车没征兆电瓶就坏了!

网友:
我买了个插点烟器的东西,有USB接口还有电压显示,不启动时电压12.2v,启动后14.5v,可以随时观察电瓶和发电机情况

网友B:
长安欧诺电瓶没电了应该可以推得燃的。我以前那个手动挡车电瓶坏了,挂空挡平地一个人推动跑起来了赶紧跳上车挂二档加油就着了。

网友:
着车后有14V多,说明电机没坏,换电瓶吧

网友:
现在汽油很贵,加一次都要三百左右,相比而言换个电瓶的开销不足为奇,所以没必要省电瓶钱,时间长了换掉安心而且省事。
当然车里随时备一个20AH以上小电瓶用于应急启动车辆也行,不过这也得花钱还得半年充一次电,并不是很方便,适合手头正好有多余小电瓶的情况。

网友:
这都一年前的贴了,你们也挖?

网友:
亏电充电很快就满,电池要换,不存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安欧诺电瓶没电了应该可以推得燃的。我以前那个手动挡车电瓶坏了,挂空挡平地一个人推动跑起来了赶紧跳上 ...

不一定可以推车发动的,现在都是电喷的车,如果电瓶电压有点低,还可能推着的,但是太低是推不着的。这是我的实际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朗逸电瓶21年12月最冷那几天换打火费劲换的,正好用7年。

7年前的朗逸有可能还没简配电池,或许还是60AH的,以前老polo的电瓶都是60AH,很大一块,轻松使用十年,当然也不能总是跑,现在高尔夫,速腾配的小电瓶简直令人发指,简配害死人,不过大众车有个好处,那个电瓶座的设计是可以放大一号或者两号的电池的,像高7配的45AH小电池也能装个60AH的,并且可以装75AH的 ,自己换可以买个最大的。

网友:
电瓶用了6年?我记得我基本上也就3.4年就得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