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种原理的电烙铁现在很少见到了?

楼主(2021-05-12):
很少见到这种烙铁,感觉这种原理,是不是改装成俩紫铜针,就可以点焊薄皮镍片啦,这不就是一个小号的变压器点焊机?

网友A:
不建议尝试,烧了可惜,差得远呢,才30W,并且不能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尝试,烧了可惜,差得远呢,才30W,并且不能连续

是的,谢谢提醒,看了下这个牌子,德国的,某宝上还有卖这个牌子的焊锡丝,价格不便宜

网友B:
记得在八几年的时候车间就有一把快速加热的电烙铁,变压器初级220V次级只有几伏,开机10多秒就可以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在八几年的时候车间就有一把快速加热的电烙铁,变压器初级220V次级只有几伏,开机10多秒就可以焊接了。

这个也是80-90年代的东西,试了下,大概不3-5秒化锡,真的非常快,

网友C:
楼主那么改估计不太行,这个短路温度也就二三百,锡焊的温度,达不到点焊的温度,电流太小。
少见是因为烙铁把太大了不方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么改估计不太行,这个短路温度也就二三百,锡焊的温度,达不到点焊的温度,电流太小。
少见是因为烙 ...

坛友好,我拆开看到原理,和变压器点焊机类似,开玩笑那么一说,这个功率才30w,做不了点焊机,
至于手柄太大,才未普及,个人感觉这个手柄不大,拍照拍的显得很大,我见过两个牌子这种样式的烙铁,这个是stannol,还有个belzer,
这种烙铁,加热需要按着开关,松开就断电,上电加热速度极快,如果是电热丝式的,30w估计升温很难有这个速度

网友:
快速电烙铁早年自己都做过,太重了些,多焊几个焊点手腕就酸,而且变压器升温太快,尽管几秒就能融锡。

网友:
我做了个一百瓦的,一毫米的铜丝一不小心便会烧断,用来焊大焊点还行。
早就想弄个几十千赫的开关变压器先把电压降到五六十伏,然后做一个小的快速烙铁插在那种变压器上用,一直懒得动手。
如果有几十千赫几十伏几百瓦的变压器,当电源,用磁环之类和铜丝做烙铁就比较容易了,估计散热搞好也不会太烫手。

网友D:
现代的高频烙铁不比这个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代的高频烙铁不比这个香吗?

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

网友:
这种速热烙铁是50年前的产物(少年读物介绍的),原理简单适合自制,但不适合长时间使用。太笨重了。
现在仍有怀旧的网友在玩,不过他们使用的是电子变压器,体积很小、很轻便,功率50W,瞬间化锡。

网友E:
这种电烙铁在五六十年代就有了,在六二年的 《少年电工》里就有自制快速烙铁一文,过去一般电工班都有快速烙铁。其实主要是烙铁头,它的烙铁尖是高电阻合金材料,所以发热集中在烙铁尖。

网友:
变压器式烙铁已用20来年了,耐操快速,用习惯了。焊台在边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烙铁在五六十年代就有了,在六二年的 《少年电工》里就有自制快速烙铁一文,过去一般电工班都有快速 ...

坛友好,请教下这个烙铁头电阻怎么那么低啊?我用万用表,量不出来电阻?拍了图片你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好,请教下这个烙铁头电阻怎么那么低啊?我用万用表,量不出来电阻?拍了图片你看下

他是个线圈,要测交流阻抗的
50hz或者100hz下的数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坛友好,请教下这个烙铁头电阻怎么那么低啊?我用万用表,量不出来电阻?拍了图片你看下

不,相比烙铁头的两个杆,烙铁尖的电阻要大,这样才能让电流发的热量集中在尖上,这其实也是过去自制快速烙铁不够理想的原因。过去在电料行有卖的,因为消耗挺大的。烙铁头的杆部截面积也比较大,也是为了减少其热耗,当烙铁尖热了,可以熔焊锡时,那两根杆还不是很热。如果不是使用高阻合金做烙铁尖,则需要将其拍扁修尖以减小截面积。另外,整个烙铁头的电阻很小,用万能表是测不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相比烙铁头的两个杆,烙铁尖的电阻要大,这样才能让电流发的热量集中在尖上,这其实也是过去自制快速 ...

多谢指点,学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好,我拆开看到原理,和变压器点焊机类似,开玩笑那么一说,这个功率才30w,做不了点焊机,
至于手 ...

相对还是挺大的了,这种双丝头子也不太适合精细焊点,热容量不足也对付不了大的焊点。场景受限呀。

网友:
这个就是热得快,但现在有白光了,太重的不容易控制的当然给淘汰了。

网友:
现在有开关电源式的,轻,快速。不错,可以试一试。

网友:
快速烙铁,老电工都能自己绕。使用时开关时间要掌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