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做小胆机:MINI.2【迷你屠】PCL86单端

楼主(2021-05-13):
一起来做小胆机:MINI.2【迷你屠】PCL86单端

前段时间搜古董复合电子管的时候,发现玩ECL86/PCL86的很多,尤其隔壁  琥珀  兄弟的帖子号称自己做的PCL86胜过300B ,森海二十万的胆耳放用了ECL86/PCL86更是让人趋之若鹜……
借用葛优的名言:我相信群众,那就来玩一把。
由于热门所以ECL86价格偏高,于是就淘了几个VALVO的PCL86——emmm,二手的。
由于后期电子管收音机大量采用86,这个型号的管子二手太多,新管不好买,能买到的某牌新管偏偏又是音质口碑最差的……所以干脆就买二手的了。选valvo,是因为这个品牌最常见,数量多方便挑选,价格也不高,音质评价不算好也不算差。

今天来玩PCL86,看看盛名之下是否难负?

一、基本参数:
使用最常见的小九脚管座,不过外形比6p1、6p14长点。

内部两个管子的参数:
据说就是整合了ECC83和EL41

极限参数:

既然号称秒杀300B、2A3,更别提其他管子,那么起名叫做“屠”吧,血手人屠哈哈哈,
其实取名2的谐音“屠”,我用的是浮屠的涵义。

楼主:
二、特性曲线和工作点选取

1.电压放大工作点:
工作点:屏压125v  电流0.75ma  负载100k

2.功率放大工作点:
屏压250v 帘栅230v  电流40ma  负载5k
阴极电阻125,阴极电压5.7v,阴极电流45ma左右

按官方手册,230v时能有最大4瓦输出,估计实际输出三瓦多,比三极管还是要强点的。

国外的电路一般会把86的B+用到300v、负载7k,在超屏耗的情况下可以得到更大的输出功率,而且一些老机都能长时间工作没问题,所以普遍的看法是这个管子比较耐用。
不过我不追求大功率,所以基本按照官方设计参数来了。

楼主:
三、电路和pcb
1,电路,最经典的两级共阴放大

2.pcb,把前几次的pcb改改重新打板,还是迷你板,长10cm宽6cm

四、焊板,懒得拍照和写字了
1.先焊小电阻,再焊大电阻、耦合电容、接线端子、管座,这些都焊在没有印字的这一面
2.在印字面焊电解电容。
3.插上管子,连线。实际上电解电容我是在调试过程中逐步加上的。

楼主:
五、通电调试
试机用的开关电源电压偏低一些,问题不大。关键问题是半年不到已经烧了两个开关电源,不敢装进机器了,以后就用来实验调机吧,比较省事。

1.通电试机(应该接炮灰喇叭,其实我是直接在原来13DR7的摊子上搞,接了toy箱子。)

2.静态工作点测试
调试用的电源电压略低,其他基本符合预设

3.交流信号测试
一开声,太难听了!
之后一直在调音,花了四个小时,差不多能听了。

楼主:
六、调声简录
一开声,很难听。和前天13DR7一开声就很好听完全相反。
高低音什么的不说了,来不及关注。首先人声就不行,毛糙,而且声音明显偏上盘,多出喉音、口腔音、齿音、气声,根本没法听。
另,高低压都使用开关电源来试机,离喇叭30厘米竟然能听到交流声!?短接输入依然有。估计是干扰,装进机壳也许能解决,可同样摆摊的前几台小机就没有任何交流声,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啊……花了五百块买的管子,总得把它调教好才行。
搞到十点总算能听了,简单记录过程。

1.接的是原来13DR7用的3k5输出变,不匹配。换上5k输出牛。声音有改善。

2.把帘栅5k电阻拆下换成2k,并装上退耦电容。略有改善。(因为电源电压偏低导致帘栅压只有210v,Ia也偏小,所以如此改。)

3.调低音量,声音改善。(呃,这个也很有趣,有空再讨论)

4.上一步开大音量声音炸刺,说明管子有自激,纠正了电路中消振电阻的接法,故障消失。

5.接负反馈,调整负反馈的量。试了47k、20k、10k、6k8,目前暂用20k。声音明显改善。
试了几次,最后用20k电阻,闭环增益大约14倍(23db),引入的负反馈约15db。
到这一步,人声正常了,不再有多余的喉音鼻音齿音气音。主要原因,应该是我用的牛比较小(57片),导致低频不足,在听感上就是中高音过量。加了负反馈后,三频基本扯平了。

经过上面的步骤,声音基本正常,但还是不好听、不耐听。
听了四天,受不了了换回DR7小单端听,舒服多了。
随后又做了6F3小单端,电路也差不多,声音不错。
没有道理86不如6F3的……仔细对比,唯一还剩下没有调整的元件就是那个耦合电容了……开刀!

6.把那个所谓的锡膜电容取下,换了个0.1的ero电容,ok,声音好听了。

楼主:
其他一些措施:
一、无负反馈情况下的调音(这才是管子最原本的声音)
1.把57牛取下换上66片的乐潘牛,PCL86声音提高了不少,中高不再那么刺耳了。
根本原因是86的内阻太高,导致低频不好,在低频本来就不足的小牛上更是明显,换大牛后明显改善。更大的牛我手头都是3k的不合用,没法试了,而且这种小管用再大的牛也不合适。

2.电压放大级屏级电阻100k换220k,声音有变化,但综合起来我感觉得不偿失,换回100k。

3.功率级阴极电容,用不同电容音色会有细微变化,试过几种后我取消了这个电容,少一个污染因素,也避免了选择困难症。喜欢用电容调音色的可以在这里反复试。

4.0.1u的耦合电容,原来用的是所谓的锡膜电容,声音不好听,换了后解决。喜欢用电容调音色的可以在这里反复试。
其实我觉得耦合电容用什么极品对整机提升并不大,关键是不能用到劣品!正是:成事则不足、败事颇有余。

5.由于跨导高、内阻高,86比较容易自激,遇到过的朋友自然懂。而且很容易感应各类噪声和干扰,摆地摊的时候很明显。我现在还没装机壳,希望装机壳后能解决。

6.换下开关电源,用线性稳压的250v电源、280v电源试过,比开关电源好听,开关电源对高音听感还是有影响的。
试了250v、260v、280v和300v电源,电压高点听感会略微提升(牛没换,估计主要是电流提高引起)。但是没有66片的7k牛,所以还是决定基本按照官方手册,用250v左右的电源,屏压230v左右,匹配常见的5k牛。

7.三极管接法和超线性接法。86接三极管有点划不来,而且我手头有大批三极管哈哈,就不用86越俎代庖了。
有空了我再试试超线性接法。以前不喜欢超线性接法,但对于86可以一试,因为据琥珀兄弟说很好。超线性接法可以降低86的内阻,有希望在保持86韵味的前提下改善上述问题。等试过再汇报。可是发现手头输出牛带超线性头子的很少……

8.我用的是valvo的二手管子,据说德律风根和大盾的ECL86非常好声,那么这又多了一些可玩性。
我感觉:不同型号管子的差异>同型号不同品牌的差异。所以即便有提高也有限。而德根大盾的价格已经不值得了。两三百块的价格,我买三极管不香么?
三极管总是比四极五极管好声的,个人喜好除外。

二、加上负反馈。目前用的还是20k电阻,声音基本过得去。
基本上,PCL86的特性决定了它是一支不加负反馈就不好听的管子。
加大环负反馈后,它的声音确实不错,比6p14和6p6p都要好一些。
负反馈的量以后可能还会调整。主要是反馈浅了会暴露出五极管声音的缺点,反馈深了会失去86的音色,需要根据自己听感找个平衡。

楼主:
关于负反馈的一点补充:

前面说PCL86不加负反馈不好听……其实,其他束射管、五极管都有这个问题:在没有加负反馈的时候,往往中高音过亮,小牛尤其明显。四极五极管都是要加负反馈声音才能入耳的。
玩6FM7、DR7这些三极管的时候,用同样的57小牛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三极管的内阻低,即使用同一个牛,三极管功放的频宽也比四极五极管强很多。
而用四极五极管时,小牛必须加大环负反馈,否则低频严重不足。
这也是为什么三极管电路我经常不用负反馈,四极五极管我都必加大环负反馈。

再换一个说法,我的体会:加负反馈后,三极管单端的听感往往是下降的,而四极五极管加大环负反馈后听感是提升的。

负反馈可以带来频宽和控制力等方面的提升,但是也会带来活力下降、光泽消失的问题。
三极管本身开环性能由于四极五极管,所以做三极管机器的时候,我考虑的是要不要加负反馈。做四极五极管机器的时候,考虑的则是负反馈加多深的问题。

网友A:
建议楼主弄一对好点的输出牛。那输出牛实在是对不起那管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弄一对好点的输出牛。那输出牛实在是对不起那管子啊。

兄弟说得对!
听了一段时间了,也试接过不少输出变(57、66、76、86),略微了解了86,它是一只上限比较高的管子,用上更好的周边声音还会有提升。
不过我现在喜欢做小机器,就用小牛了。60块的管子配60块的牛,也算门当户对哈哈。

网友:
无论咋玩,五级管跟三极管的声底还是不一样的,线路的形式决定的。

楼主:
声音调好了,昨天给它装了机壳,宽12厘米高3.5厘米深15厘米的小铝壳:

网友:
pcl84可以吗?

楼主:
84屏耗只有4瓦,而且管脚和85也不一样,不能直代。
不过84也是好管子啊,你可以搭棚做耳放。

网友(2022-02-07):
PCB版本   PCL86单端

网友:
楼主PCB哪来的

网友:
自己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