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冷焊机电路分析

楼主(2021-05-13):
最近偶得一台带故障的冷焊机,故障现象为能用但是输出电流偏低,经检测其中8颗共阳快恢复二极管其中有几颗和其它数值相差很大,是否软击穿了,其它暂无查出毛病。
储能式冷焊机功率部分电路图,很奇怪这个MOS管导通后电容两端不就短路了吗?感觉很奇怪。还有这个机器大部分管子型号都被打磨掉了,给维修带来很多不便。
这就是8颗共阳快恢复二极管,请问这堆二极管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因为有高压存在不知道二极管耐压值 电流会是多少?还请懂行的大拿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有没有画错?或者是二极管的极性有没有错?

经检查二极管极性确实画错了。输出端有高压存在,如果购买这个二极管耐压至少要多少V才能满足要求呢
更正一下

网友(2023-08-07):
引用 楼主:
经检查二极管极性确实画错了。输出端有高压存在,如果购买这个二极管耐压至少要多少V才能满足要求呢
...

这张图二极管极性应该是正确的,二极管的作用是导通高压引弧脉冲用的,即高压脉冲的电流是从二极管流过,可以细想一下,MOS管没导通的时候,引弧电流如果没有二极管传递,就不可能输出引弧电流了,另一方面MOS管导通的时候,如果没有二极管把高压脉冲导流,高压脉冲的电流就会从MOS流到电容里,如此高压就会把MOS管和电容击穿了,另外二极管很大可能是稳压二极管,MOS管导通时,二极管等同并联在电容的正负极,高压引弧脉冲通过二极管串联输出产生引弧回路时,二极管就会把电压稳定在稳压电压值,这相当于限制了最高的电压在电容的正负极两端电压,即几千伏的高压脉冲电压不会全加载在电容的正负极上,说白了稳压二极管把高压脉冲的电压在电容两端钳制成稳压二极管的电压值,从而保护了电容和MOS管不被高压击穿,一般电容充电电压是几十伏,哪么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在100伏左右就可以了,当引弧开启,MOS管导通时,引弧电流从二极管流过,二极管开通相当于串联着引弧电流输出,稳压值100伏,即会让引弧电流产生100伏的电压降在二极管之间,实际上下降100伏并不会影响引弧电流的输出,即还能是可以保证正常的引弧,100伏电压在MOS管与电容之间,也并不会击穿MOS和电容,MOS管和电容 的耐压值只要保证在适合的范围即可

另外按自己的理解,冷焊机说白了就是无接触的点焊机,但无接触,电容无法放电,利用引弧的方式把空气电阻击穿从而导通高压脉冲电流产生回路,但高压脉冲电流是相当的小,无法构成熔池,如果直接把高压做成大电流,一方面制作难度高,而且对人体不安全,根本不现实,所以就加入低压大电流,通过引弧把低压大电流进行无接触导通瞬间输出产生足够的熔池,熔解金属,熔解金属时由于温度非常高,金属在高温时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就会高速氧化,所以要使用惰性气体进行保护,由于在高温熔融焊接中不断送上惰性气体,使焊材不能和空气中的氧气接触,从而防止了焊材的氧化

网友(2021-09-07):
有两个疑问:
1,高压发生器在输出线上感应出交流高压,几千伏,会不会将MOS管、快恢复二极管、储能电容击穿?
2,接地夹为了连接了储能电容的正极?这样岂不是工件会带电,是否会有安全问题?

网友(2021-05-14):
冷焊机可以氩弧焊机改,也不知道为啥卖5k多,毫无技术含量

网友:
这个焊机不便宜啊

网友A:
你的电路有没有画错?或者是二极管的极性有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有没有画错?或者是二极管的极性有没有错?

电路没有错,但是这个二极管极性被你说的不自信了,得回去仔细核对了

网友B:
MOS管部分图纸画错了

网友C:
冷焊机就是氩弧焊加上了一个控制脉冲电流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焊机就是氩弧焊加上了一个控制脉冲电流的电路

区别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冷焊是电容储能的,瞬间电流比氩弧大的多,最大区别就是冷焊价格几乎是氩弧焊的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部分图纸画错了

应该是没有画错的

网友:
主电路肯定画错了,而且错误不止一处,  按您的电路,没有电流通路是不能工作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画错了,这样电极都接在正极上,不可能工作的。
多拍几张实物图片,让会的人帮你画电路图吧。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东西几千一台,否则就买个自己diy用了,看视频上的的确好用

网友:
这个图画的没有错。二极管是续流用的,防止大电流突然关断,造成很高反压损坏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