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1-05-14):
双声道输出不一样大怎么办?望高手出个简单办法

楼主:
补充:6Nl推6P14推挽,线路元件对称,音箱距离2未,声音中心偏约0.3米(个人听的感觉),望大家出个主意,谢谢!

网友:
测一下两个声道管子的工作点都一致吗?将两个箱子左右调换位置声音会偏向另一侧吗?

楼主:
谢谢大家,正在调试,实在不行就调负反馈

网友:
先排除喇叭再测一下左右声道管子工作点是否一致,然后再排除其他无源元件

网友:
先将音箱管子互换看看,机内最大可能是音量电位器不对称。

网友:
检查双联电位器是否偏差过大。把两连电位器颠倒一下试试,或直接换一个电位器试试。

网友:
有毫伏表的话可以测量一下,还有检查一下喇叭相位

网友:
两边的喇叭相位很重要, 不仅音像偏, 而且没低音.

如果机器和音箱没啥问题, 建议把耳朵掏掏. 我就遇到一个50左右的骚友总说音像偏, 怪罪房子不对称, 最后检测是右耳比左耳听力低3DB以上.

网友:
用电阻做负载,先测测看,确定或排除功放的原因。用指针式电流表串在喇叭上,按动振膜看看指针的挥动方向是否一致,来判断喇叭的相位。

网友:
查查音量电位器,这个经常不平衡。
再看看连接插件接触是否良好,可以把信号线互换试试

网友:
电位器,管子不配对都会造成双声道输出不平衡

网友:
听音双声道不平衡,调负反馈就更不平衡了,因为负反馈影响了频带等不少因素,连音色都变了呀。
每声道所有元器件都要严格配对使用是前提。业余条件下,在前置输入装个平衡电位器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或者就是给每个声道单独用音量电位器,分别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