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感应加热的问题

楼主(2021-05-14):
本人一个电磁炉闲置了就想改个感应加热玩玩
   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请大神指点迷津
     电磁炉全身带电就想第一个要求是要隔离输出
     电磁炉的线盘测一下电感量然后用一个1比1的变压器代替可以不.,
    如果可以的话变压器的铁心是用硅钢片还是用铁氧磁体好呢
     大师有没有别的方法也行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为啥不在电源处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
电磁炉线盘上电压高达1000V,得注意绝缘。

其实电磁炉就是一个变压器,拿个相同线盘反扣在电磁炉上作次级就可以感应出相同功率出来。改变线盘匝数就可以改变电压,1匝大概10多伏。

线盘铁氧体磁片是提供工作磁回路,不可以去掉。

网友:
改这个绝缘不是大问题,陶瓷或者玻璃管做骨架,聚亚酰胺胶带外包即可,检锅电路才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
用大功率的隔离变压器,电磁炉上楼主可以随便摸了

网友:
我也想过用电磁炉感应加热有完善的过流空载保护,楼上说的都有道理用隔离变压器简单功率可以更具自己需要配,也看见小厂家感应加热是用铁氧体变压器隔离的

网友:
还看见小品牌商用电磁炉线圈也用铁氧体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在电源处用隔离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需要的功率好大因为是低频50HZ的

网友(2022-01-15):
      高频变压器用很小体积就可以做到很大功率,但是线圈中电流会有直流分量要注意,用带磁隙磁芯电感量设计麻烦,用隔直电容+扼流电感会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