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内的线圈可否做滤波电感

楼主(2021-05-14):
继电器内的线圈可否做滤波电感

网友:
线圈加上铁芯就可以,只要参数满足你的要求就行

网友:
能偷懒的,别人早就干了。

网友A:
加入铁心后就可以,
还有小日光灯的镇流器也可以。
一个电感量不够的话
可以多用几个。
我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入铁心后就可以,
还有小日光灯的镇流器也可以。
一个电感量不够的话

本来就带铁心,线圈圈数多,电感量很高。

网友:
看需要滤除的频率,如果低频应该没问题,但是有可能损耗大,因为继电器并不是设计来通过交流的,其铁心在交流激励下,可能损耗高。
高频肯定不合适,这么大的电感值。

网友:
我在想,继电器会不会发出声音,有些铁芯没紧好的电感也会发出声音。继电器还有个运动触点。

网友B:
        继电器分电流继电器与电压继电器,又分直流继电器与交流继电器。电压继电器的电磁线圈匝数较多,电感量自然是较大,但是用线比较细,需要根据产品参数(往往标记在线包上)看看电流能否满足要求。电流继电器用线粗匝数少,电感量小不能用。最为主要的是继电器的铁芯是敞开的一字型的,磁场在铁芯外部散发的,会干扰输出变压器,而通常的扼流圈铁芯是封闭的曰字型(忽略气隙)磁场内循环,各电磁器件还要事先做摆位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能用的,继电器线圈导线很细,除非用接触器的还勉强,否则发热量很大。

作为前级滤波用,不需要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分电流继电器与电压继电器,又分直流继电器与交流继电器。电压继电器的电磁线圈匝数较多,电 ...

这个磁场不是交变磁场应该不会干扰到输出变压器,而且可以用铁皮罩去除,小电流前级用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磁场不是交变磁场应该不会干扰到输出变压器,而且可以用铁皮罩去除,小电流前级用应该可以。

比起干扰其他元器件,我倒是更担心由于继电器线圈开放的磁路结构吸收外界的其他磁场干扰,例如电源变压器,从而导致滤波效果变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磁场不是交变磁场应该不会干扰到输出变压器,而且可以用铁皮罩去除,小电流前级用应该可以。

脉动直流,磁场有交变成分,脉动电路的频率和整流管屏极的交流电相等,细看看扼流圈的滤波过程,再说有磁场就存在干扰。
对L,C滤波器来说, L1C1=(Kφ+1)/(2πf)平方  f全波整流时为电源频率的一倍,通常Kφ远远大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动直流,磁场有交变成分,脉动电路的频率和整流管屏极的交流电相等,细看看扼流圈的滤波过程,再说有磁 ...

继电器应该不是脉动磁场,否则继电器触点就会颤动吸合,变成了直流震子,理论上应该是纯直流磁场,相当于恒磁铁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应该不是脉动磁场,否则继电器触点就会颤动吸合,变成了直流震子,理论上应该是纯直流磁场,相当于 ...

直流继电器是恒定的磁场,但是你是要把继电器用在胆机的滤波电路中,它就不是继电器了。还有交流继电器线圈通的是交流电,继电器的触点照样能够很好的吸合。再说你看到电灯50周/秒的闪动了吗。
交流电磁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和直流电磁继电器基本相同,交流电磁继电器工作在交流电路中,当交流电流通过线圈时,在铁芯中产生交变磁通,由于牵引力(电磁吸力)是和磁通φ的平方成正比,所以当电流改变方向时,牵引力并不改变方向,永远朝一个方向将衔铁吸向铁芯,但是由于交变的电流在铁芯中产生交变的磁通,所以交流电磁继电器在特性和结构上有它特殊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应该不是脉动磁场,否则继电器触点就会颤动吸合,变成了直流震子,理论上应该是纯直流磁场,相当于 ...

     交流继电器结构上,由于在原有继电器的基础上増加一只纯铜制成的侧板,侧板就可以对电磁系统中的漏磁进行短路,减少了涡流损耗,大幅降低了继电器线圈过负载时的交流尾声,减少了继电器对其它电子设备的干扰,提高了触点的接触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