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兹线如何焊接?

楼主(2021-05-14):
为了绕再生机短波线圈,网购了0.1/200根的利兹线,那么多的漆包线,如何焊接好啊?
请教师傅们!
谢谢!

网友:
锡锅上锡

网友:
好像有漆包线专用的脱漆剂。

网友:
烙铁温度调到400度,就能上锡

网友:
以前多股漆包线(最多32股,常用的也就7股)用酒精灯烧,沾酒精,然后用金相砂纸慢慢的撸与蹭,上锡。

网友:
直接用烙铁粘锡烫一会就可以上锡了

网友:
高温下,松香能溶解漆膜,特别是现在的聚酯线,木板上放块松香再来点焊锡,烫久点漆膜脱落就上锡了。

网友:
打火机烧一下,然后松香搞多点,就焊上了。

网友:
以前杂志也刊登过热溶解漆包线的溶剂制作配方,都是化学品,弄全了不容易,如果感兴趣有相应条件可以找找资料。

网友:
玻璃板上融点松香,用挂了锡的烙铁头顺着漆包线刮蹭,慢慢就上锡了。

网友:
烙铁温度调高点 松香助焊剂上足 焊接很轻松的

网友:
阿司匹林

网友:
啥都不用,现在的利兹线烙铁直接都能上锡,而且很好上锡。烙铁温度稍微高一些,松香多点。我都是直接焊。

网友:
不用任何考虑,电烙铁焊锡直接上。
现在的利兹线都是直焊线,不用单独刮漆皮。

我用利兹线做过输出变压器

楼主:
谢谢楼上多位师傅!
我已经按照师傅们的方法,用烙铁在利兹线上多次来回摩擦,就给利兹线上了焊锡了。
已经把利兹线绕的线圈装到diy的再生机上了,效果比普通单根漆包线好多了。
再次感谢矿坛热心的师傅们!

网友:
科技的发展,现代的多股线都是直焊型的漆包线了。有条件最好沾下助焊水浸锡炉,没条件就沾松香直接烙铁上锡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