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LT1083稳压器

楼主(2021-05-14):
请教下 最近翻出两个金封的LT1083  想问下这个LT1083IK 和 1083CK  1083MK有啥区别?网上也没找到资料

网友A:
只看到CK和MK封装,相当于过去的国产F2 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CK和MK封装,相当于过去的国产F2 封装。

谢谢

网友B:
没有详细的研究过这个芯片,大概是与适应环境温度关联多些……

楼主:
谢谢 还是没看到后缀是IK的。用是没问题,几年前用这个做过一个12V线性电源。就是想查查看这个IK和其他ck mk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看到了 刚才眼漏了  谢谢   IK应该和CK是一样的东西,就是适应温度不一样

网友:
IC37网上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详细的研究过这个芯片,大概是与适应环境温度关联多些……

是的 好像就是环境温度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了 刚才眼漏了  谢谢   IK应该和CK是一样的。

后缀中的俩字母,前面的与温度有关,后面的是封装。
C、I、M属于三档适应温度范围不同。M档的可以耐受更低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缀中的俩字母,前面的与温度有关,后面的是封装。
C、I、M属于三档适应温度范围不同。M档的可以耐受更 ...

嗯 应该就是适应温度范围不同

网友(2022-09-19):
锯开才知道,金元面积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