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是干了件傻逼事

楼主(2021-05-14):
朋友送我一个折叠迷你键盘,带伸缩的USB线。好多年来都忘这事了,一直没用过,刚才整理东西想拿出来玩玩,一直找不到线,突然想起前段时间也整理过一次杂物,看见这个伸缩的USB线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于是扔了,不知道这种接口叫什么。

网友(2022-09-27):
不傻。

这种键盘,没有太好的手感。
如果你用过 银轴 的话,估计再也不想用别的键盘。
便携的话,考虑无线的折叠,但出差的时候会大量打字吗? 打字现在有语音输入了。

网友(2021-05-14):
找到+- 那个两根谁便接下,不行在掉个

楼主:
这样婶儿的

网友A:
专用接口,没救了
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找出usb的4pin定义,改线

网友:
订制接口?
实在不行改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用接口,没救了
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找出usb的4pin定义,改线

应该是8pin,两面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8pin,两面都有

异性USB接口,只有4pin有作用

网友:
早期录音笔的接口,我手头就有。

网友:
据查,那根带伸缩的USB线,一头是USB,另一头是USB-C

网友B:
这就是早期MP3的数据线接口,不是专用的,但是现在也很少见了。。。
USB接口,改接口很容易实现。

网友:
买个转接头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2021-07-19):
这就是异形USB,可以自己拆开改个通用接口,我改过很多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早期MP3的数据线接口,不是专用的,但是现在也很少见了。。。
USB接口,改接口很容易实现。

mp3?说的是miniUSB么,这不是miniUSB

网友:
这个早期MP3或数码相机有这个接口,我手头上应该还有几根......。

网友:
哎,老货不能随便扔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USB-B2X4接口,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mp3?说的是miniUSB么,这不是miniUSB

我不知道这接口的准确的名字。。。
但是它就是USB接口。。。

网友:
老数码相机也是这个口吧

网友(2021-08-28):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改一下USB线:
华硕targus PA875 端口拆解改装标准USB

网友(2022-09-26):
引用 网友C:
mp3?说的是miniUSB么,这不是miniUSB

我没说是mini USB。。。
在网上搜 小贝贝MP3播放器,找个能看清接口的照片,看看跟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找不到对应的线没关系,可以直接找根USB线,直接把线焊在里面。
也就4根线,没错的话外侧两根是电源GND和VCC,中间两根是数据线,需要你自己拆开了验证。
先把电源两根线弄对了,弄反了会烧。
中间两根线随便接,接错了不会烧,电脑不识别的话,对调一下就行了。

这种插座的好处是外形方正,做外壳简单,好看。
miniUSB插座外形不规则,不好看。

网友:
跟伸缩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