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降压及工作点屏压的问题

楼主(2021-05-14):
1. 有一6SN7-KT88推挽,B+由525V 开始,经一4.7K电阻降压至480V,计算电流是 (525-480)/4700=0.096A
按此电流计算,480V降至370V的电阻应是11.5K (110/0.096),370V 降压至320V的电阻应是5.2K (50/0.096)。
请教B+ 降压至目标电压的电阻应如何找?

2.以第一枝6SN7 为例,屏负载电阻的电流是0.0068A (320/47000),在6SN7图中划上负载线,现在已知阴极电阻是470,如何找回设计者当初所定的工作点电压?

3.负回输的39K 电阻是如何计出的?

网友:
图上的阻值不是标了吗,不是设计电路按图施工后量量各点的电压与标的对比一下,相差不大没问题。0.096是4个三极管总的电流,前面的降压电阻根据流过这个电阻的 电流算的,工作点由栅负压和屏压确定 ,反馈电阻调试时可根据自己喜好调整

网友:
退偶电阻是这样设定的,首先确定前级的电压需要,计算在这个电压下管子的工作电流,然后拿电压差除这个工作电流就是退欧电阻。两声道公用电源时电流算两倍,五级管要加上帘栅流。
负反馈电阻是这样算出来的,先计算电路的开环总增益,然后根据输入的灵敏度和输出的最大功率,算出电路实际需要的增益,那么根据两个增益的降低倍数就可以算出来负反馈的深度,算出来负反馈系数,再根据取样电阻,算出负反馈电阻。

网友A:
2.以第一枝6SN7 为例,屏负载电阻的电流是0.0068A (320/47000)。屏流不是这样算的!!!。370-320=50V。除以27K=1.86mA屏流。1.86×470=0.87V阴极自偏压。320-1.85×47000=233V屏压。

网友:
不过这图纸的数据是估计胡乱标的,直耦第二极屏阴分割,第一级的屏压通常在100V以内。末级的固偏部分也是乱来的。

网友:
按图纸数据,第二级屏阴分割,根本就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以第一枝6SN7 为例,屏负载电阻的电流是0.0068A (320/47000)。屏流不是这样算的!!!。370-320=50V。除 ...

谢谢,所以一般测屏压是测屏-地电压减阴极电阻两端电压值?

网友:
屏压是屏对阴极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