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AE391高频头的PLL收音机制做

楼主(2021-05-14):
先上图,其它的话明天再说

方案1

方案1

最终采用了方案1

方案2

方案2

效果图
花絮

楼主:
整个过程中,借鉴的之前做PLL收音机的常老师的电路和程序,在此向常老师表示感谢!也向所有提供帮助的坛友表示感谢!

网友:
中波灵敏度咋样

楼主:
挺好的,晚上台很多,我这自制的环形天线还不是很好,如果好一点还可以更多

楼主:
电路图和PCB图

楼主:
这是其它资料,需要的坛友拿走

这个是arduino的程序,可以正常使用,照着PLL芯片里的信号时序写的,控制部分有些不够优化,仅供大家参考

楼主:
实际调试的时候,发现液晶屏每一次刷新都会对高频头AM接受产生一点干扰,在高端台比较明显,就是类似于机枪那种哒哒哒哒的声音,看来还是要用I2C的端口了,单片机部分和高频头屏蔽很重要,还有就是买高频头要买A20S那种全屏蔽的,A23背面没有屏蔽,干扰就比较怕,我也买了20S高频头,就是板子空间不够,没法焊接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啊……

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在论坛中玩的人不是很多,自然回复的帖子会少。
模拟电路设计的比较新颖,接收效果非常好,可弄懂的人很多,才能够引起坛友们的制作,在制作中遇到新问题,引起讨论,就会变成火的帖子。
一个看是简单的问题或有争议话题的帖子,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在论坛中玩的人不是很多,自然回复的帖子会少。
模拟电路设计的比较新颖,接收效果 ...

好的,我争取再弄出一点有意思东西的和大家分享!

网友:
还在学习消化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调试的时候,发现液晶屏每一次刷新都会对高频头AM接受产生一点干扰,在高端台比较明显,就是类似于机枪 ...

楼主大神,你把显示屏的驱动替换成OLED屏显示的4针接口,也就是IIC通讯模式的更好,因为接线更简单。安装屏可大可小,想成本低,就买小的OLED屏,想看的更爽一些就买大一些的屏。OLED屏使用中发现,蓝字屏和白字屏视觉效果都很好,篮字屏显示起来感觉更柔和一些。Arduino小板可玩性的确很大,可我对程序不通,照着大神们的路子去玩还尚可。所以,期待大神能编译一份OLED屏可以用的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神,你把显示屏的驱动替换成OLED屏显示的4针接口,也就是IIC通讯模式的更好,因为接线更简单。安装 ...

哈哈,我是觉得1602液晶的那种显示的风格比较令我喜欢,OLED也可以,就是有点贵,但是干扰的问题说不定就可以解决。其实1602也可以加I2C的模块,我的源程序都在上面呢,您可以找下现成的OLED的库,把里边操作液晶屏的函数换一下就可以了。另外,黄绿的液晶屏在白天阳光特别强的时候看得清楚

楼主:
突然发现忘发外壳的图纸了,实在抱歉!有3D打印机的坛友们可以试一试,我觉得这个壳子改一下就是一个不错的外壳!

设计的时候是分成了上下左右前后几个面设计的,需要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