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电视机昨天中枪了

楼主(2021-05-15):
早年买的LED电视昨天下午一个晴天霹雳,被雷击了,请教前辈们是那坏了,插上电待机灯正常,遥控开机绿灯闪烁,跟屏也无规律的闪着,是市电引起雷击,电源板坏还有其它么

网友A:
先带假负载检修一下电源板,如自己无法修好就到马云家买一块同型号的电源板(首选拆机品)代换,看是否修复.不行再继续代换后级电路板直到能正常使用为止.

网友B:
应该有压敏电阻防雷的,先看看这东西坏没坏

网友:
这几天,风雨大作,雷电闪闪,很怕人。

网友:
如此看来,还是没那种电路板的洗衣机和冰箱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压敏电阻防雷的,先看看这东西坏没坏

屏都会闪了,证明基本上有电过了,应该与压敏电阻无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拿到户外去劈才震撼.

这天气搬出去,我怕引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带假负载检修一下电源板,如自己无法修好就到马云家买一块同型号的电源板(首选拆机品)代换,看是否修复.不 ...

请用系统默认字体字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用系统默认字体字号。

既然论坛可以改字体,为什么一定要用默认字体呢?这个论坛怎么这么死板呢?是不是论坛里的人都年纪大了,有点不适应啊?字体改大点不好吗?我眼睛好得很,我是怕坛内老爷爷老花眼看不清楚.这行字你们能看清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论坛可以改字体,为什么一定要用默认字体呢?这个论坛怎么这么死板呢?是不是论坛里的人都年纪大了,有 ...

矿坛资源有限,非特殊情况还是以系统默认为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天气搬出去,我怕引雷啊

请教,这是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这是个啥

特斯拉线圈,放电的玩意,和刹车失灵的特斯拉无关

网友:
楼主换新吧!真修下来怕不划算!

网友(2021-06-30):
如果市电同时损坏多家是可以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