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面积小,安装多大动力的空调合适?

楼主(2021-05-16):
八个平方的面积,安装多大功率的空调合适?

网友A:
一匹足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匹足够使用

如果是1.5,或者更大一点的话,有什么弊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1.5,或者更大一点的话,有什么弊端?

没弊端,可能效率更高,更经济。

网友B:
定频的小马拉大车,可以避免频繁启动,变频的适合大马拉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频的小马拉大车,可以避免频繁启动,变频的适合大马拉小车。

据说变频空调有很多弊端。我没用过变频的。

网友:
在卧室最好用变频的,卧室使用变频机舒适度比定频好。

网友:
家用空调还是考虑变频的,出风温度对人来说很舒服,不像定频空调那样凉,省电啥的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变频的首先是软启动,不会有大的启动电流,其次变频的控温更细致,体感好,至于说变频省电,这是有条件的,就象说涡轮省油一样。

网友:
我计得是一平方200w,8平方是1600w。空调说的是瓦特,几匹几匹那是商家说的词。

网友:
1匹够了,定频机花费少;变频舒服些,起动时对电网干扰小,对社会有积极意义。

网友:
建议用变频的空调,噪音小,舒适。(开始启动时候压缩机转速较快,当室内温度下降后转速就慢下来维持一定的制冷量)压缩机不会一会儿启动,一会儿停的。

网友:
家用建议使用变频空调,舒适度和省电都好。你的情况使用1.5匹的变频也没有问题,以后换大房子也不用更换。现在建议买冷暖两用的,使用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1P的足够用了,正常情况下1P能管12-15平方........一般家用可按房间面积大小及密封保温条件、楼层、朝向、 ...

现在人条件多,30年前我们家第一个是1800大卡的线控松下挂机单冷20平米以正常用,那时空调22的就算大的

网友:
住户,一般过去说每平米有130大卡就能够满足使用

网友:
2021年了,还有人问这个问题?

网友:
其实选空调面积只是其中一个数据,还要考虑环境因素!如是不是顶层??空间高度,是否西晒?等等

网友:
小一匹足够了吧

网友:
个人以为,一匹足够。

网友:
面积小建议买小点的吧:我在6-7㎡的卫生间装了个1.5p的(装修时没计划好,多买了的),夏天开起来太冷了,所以夏天基本不开。冬天洗澡倒是挺好的,热量足够,但是化霜的一段时间感觉冷。以后卫生间不会装空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变频空调有很多弊端。我没用过变频的。

据说是错的。我家装了变频的,比定频好多了,最直观的就是温度比较稳定,压缩机不会频繁启停。

网友(2021-07-19):
      说小房间装大变频的感觉冷的,不排除某国产大品牌,只做质量,不顾感受,结构是变频机不假,效果定频都不如,维修工的办法是把内机进风感温探头放在出风附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1.5,或者更大一点的话,有什么弊端?

不好。
如果是定频机,就会是开机两分钟,停机三分钟,房间温度忽高忽低,感觉不好,而且压缩机频繁启停,容易坏。
对于变频机,就会照成电机长期工作在低频率状态下,电机可能会散热不良。
在散热条件普通的情况下,装小一匹的机器就够了。

网友:
就算西晒顶楼,买个23的定频机都足够了,定频的耐操,变频的用起来舒适,出故障相对来说维修麻烦费用也高得多

网友:
我就住的西晒顶楼房子,湖南,12个平方的房间配台格力Q力23的单冷机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