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组合机不响?????

楼主(2021-05-16):
AIWA   737组合机各功能均能显 示但无声输出原因????

网友:
低放,功放,喇叭,按这个顺序查

网友:
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先看喇叭没坏,用个电池就能知道,再找功放,旋下音量电位器看有没噪声,最后再找信号源

网友:
这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
AIWA的小组合吗?耳机洞里插插看,响往后查,不响往前查,但前边东西可不少,音量,混响,BBE,4552切换什么的,还有静噪电路,记得我以前的一块板子是在功放之前有两个贴片三极管,但并不确定,时间好久了。
完全不响的话,可能在公共部分,也就是音量往后,在电位器上听一下,有就好办,再查功放块状态,喇叭保护继电器状态。另外,调机不要用音箱,那是唯一保值的玩意,烧了就是废铁一堆了

网友:
先看看电源吧,变压器里可能有温度保险,先插那里再说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