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唱响机”

楼主(2021-05-16):
近日从“帝都”返回深圳办点事,回来的时候,顺手就带上了一部前段时间做的一台外差机(LA1600+GW455E),这个外差机灵敏度不低,我在帝都的二环边家里阳台上晚上可以收到40个台,白天也有20个台。前天早上起来后就试着收听了一下,感觉灵敏度好像是大大的下降了,我原来(应该说在两年多前)在阳台上用“防盗网”做“天线”用“矿石机”都可以收到5/6个台,其中还有3个“香港”台。但我手里的这个外差机现在收听其中的两个香港台还挺吃力的,几年前家对面还基本上都是一遍空地,这两年不到已经是“高楼林立”了,看来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建筑对信号的衰减是何等的厉害!,为了“确认”一下这个衰减有这么厉害吗?于是我又翻出来6年前做的一台“唱响机”,看看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这几个香港台收的那么清晰。这个唱响机就是一个普通典型的4管来复机,主要是回忆自己少年儿童时代的“天真无邪”那些美好。既然是怀念过去,所以就用“大零件”,尽可能像当年在“山城”两路口“电器商行”挑选“处理品”三极管时候的那个“唱响机”模样,长磁棒200mm,空气连250/290P,用了290那联,130mm5寸喇叭,输出变压器用了一个小电源变压器改的,其它的用现代零件做了一下改造升级,增加了稳压部分14500锂电池两节,7806稳压器,扼流圈是用了一个电子管收音机的旧中周改造的。外壳是用装修剩下的三层板做的,此机装好后,效果相当不错,记得当时还与手里的德生S2000;BCL3000L660;珠江PR-840;凯歌4B15A进行过对比,除了选择性不如外差机,其它都有得一比,特别是音质和音量都非常让人满意,底噪非常小,当然,上述的对比都是“中波段”,我这个唱响机只有中波。这次拿出来和我这个集成电路收音机比较(自己和自己叫板)我这个唱响机灵敏度不低啊,由于环景的变化,接收香港台的声音也小了点,但比我这个集成电路的声音大多了,而且这个锂电池差不多快两年没充电了,开机就响。这说明传统经典的就是“经典”!尽管时过境迁,其“魅力”还在,还是那句老话:老母鸡养人啊!下面的图片是两个对比机,电路图就貼在机壳上的。“再生”改进几次,最后确定是图片上的。

网友A:
楼主土豪,二环边。

网友:
大干部啊!还玩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土豪,二环边。

我不是什么“土豪”,只是退休后在帝都照顾年迈的父母,只是从小就喜欢无线电,这也是受父母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磁棒不可小觑,很多秀珍机就是不喜欢用,靠电路提升增益,呵呵了

是的!用无源器件来尽可能的提高接收信号的强度,比用有源的放大器它所带来的是整机信噪比的提升。

网友C:
建议LA1600+GW455E也用200mm的长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LA1600+GW455E也用200mm的长磁棒。

这个“唱响机”是5/6年前做的,而这个1600的鸡鸡是今年4月份做的,主要就是为了用上那个透明的塑料盒,因为空间比较小,只能用100的磁棒,还要平着放才能装进去

网友D:
认真看了一遍,题主的感受就是4管来复机和LA1600鸡相比,灵敏度相当,声音更大,我的理解对吗?
那个电子管的中周,电感量大概有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认真看了一遍,题主的感受就是4管来复机和LA1600鸡相比,灵敏度相当,声音更大,我的理解对吗?
那个电子 ...

应该是这个意思,反正是主观评价吧,在灵敏度上,这个四管机真不差。这个唱响机当年做好后我测试过,我影响中记得是600KHz/1.2mv/m;1MHz/0.8mv/m;1.5MHz/0.8mv/m。高低端的再生是可以分开调节的,后来我把手上的高频管测量完了后,就把它改为固定的了,这个高频扼流圈电感是2.7mh的,建议最好取3mh以上当年用示波器观察过不失真输出功率为80mw,之所以感觉响度高,完全是由于大喇叭的功劳和机箱起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意思,反正是主观评价吧,在灵敏度上,这个四管机真不差。这个唱响机当年做好后我测试过,我影 ...

谢谢回复,灵敏度能到1mv/m算是比较高了。我也发现,大机箱大喇叭真的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灵敏度能到1mv/m算是比较高了。我也发现,大机箱大喇叭真的是好。。。

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种感觉,谱偏的认为,电子管收音机的音质,比晶体管收音机的好,相关的理论有许多的分析和论正,就不一一举例了,大概是归结到这么两点。一是电子管是“电压”控制元件,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元件;二是电子管输入阻抗高,晶体管输入阻抗低。因为最终的结果,总是要由人的“耳朵”来评判。于是就有了“胆机”和“石机”之说,即声音的“软”与“硬”,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听起来很“柔和”与“生硬”。对于上述两类器件的分析,大多是针对电路和器件,而从结构上对上述设备的“软”“硬”分析的文章不多见。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结构,那就是“机箱”。我们知道,电子管收音机体型是比较大的,它的零件特点决定了它做不小;而晶体管收音机取代电子管收音机的初衷,就是它的“便携性”。对声音还原的器件就是“喇叭或者是耳机”,大喇叭肯定是比小喇叭好。这除了器件本身的质量外,还于配合他的系统有关(机箱),而木质结构恰恰是低成本材料,把晶体管收音机的输出接入电子管收音机的机箱内,其它任何都不用改,你会发现,音质不一样了,这说明了什么?答案不言而喻,是还音系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钢琴师和小提琴师对这两种乐器的制作材料非常关注,并定期校验。

网友E:
200mm磁棒,130mm扬声器,空气双联。用料真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mm磁棒,130mm扬声器,空气双联。用料真足!

对于一般的来复直放式收音机,由于没有中频放大环节,只能在无源器件上下功夫,如果是用两根200mm的磁棒(磁棒间距大于5cm以上)线圈分成4段绕(每一段0.5N)则灵敏度还可以提高3dB以上,这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