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坛友朋友看看继电器通用吗

楼主(2021-05-16):
1875功放板 时响时不响的,说是继电器坏了,找了一个黑的换上能听到吸合的上, 但是喇叭没声,
还有这个2030真的假的 没有产地,,
本人绝对的小白不懂电路,就喜欢折腾,烙铁都是现买的,谢谢

楼主:
如果不通用在买个一样的还是有好一点的

网友:
喇叭保护电路的吸合后检查常开口闭合没有,否则继续检查TDA2030,更换,但愿没白说

网友:
2030 是真货 。继电器 吸合 会导通就是正常

网友:
把继电器当作是双刀双掷开关,检查脚位功能是不是跟原来的一样.透明的能清楚的看到静触点和动触点.能吸合说明线圈是接对了.最好是买型号相似的换.

楼主:
谢谢朋友们 ,,我买了个一样的换上了,也没声
可能是哪虚焊了 ,功放板全加焊了一遍,好了,

网友:
2030真品无疑

网友:
买的拆机品

网友:
继电器的常开和常闭脚必须弄清楚,要是脚对不上而没有替代继电器时可用飞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