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CPU散热风扇,比原装的要轻。

楼主(2021-05-17):
最近电脑运行慢,突然关机。检查原来是风扇没动,新回来的很轻。装上去后仍然不转。原来是插针生锈。用刀刮了一下可以了。其实不用换。新风扇的铝轻了很多。CPU 100%运行测试。温度去到92%。偶尔撞到温度墙CPU降速。室温32度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下图是旧风扇的散热效果,全速运行温度才80度

下面是新风扇

楼主:
26元应该不算便宜了吧?

网友:
买二手的效果好得多

网友:
原装风扇也分散三六九等的,打个比方 赛扬 G5900 和 i5 11400的原装散热器,都是原装,但是分量和散热能力不是一个等级的

网友A:
intel原装散热器有区分的,有的中间带铜,有的不带铜纯铝
其他没啥区别,原装散热器弱的很,不是很建议用这
可以淘宝淘一个大霜塔,CPU能上80度说明制程和体质有问题
比如I3-4030 4160 轻松上100度,体质有问题,温度会大大限制他的性能

网友:
建议尝试下热管的散热器

热管技术是1963年美国 LosAlamos国家实验室的G.M.Grover发明的一种称为“热管”的传热元件,它充分利用了热传导原理与制冷介质的快速热传递性质,透过热管将发热物体的热量迅速传递到热源外,其导热能力超过任何已知金属的导热能力。热管技术以前被广泛应用在航天、军工等行业,自从被引入散热器制造行业,人们改变了传统散热器的设计思路,摆脱了单纯依靠高风量电机来获得更好散热效果的单一散热模式,采用热管技术使得散热器即便采用低转速、低风量电机,同样可以得到满意效果,使得困扰风冷散热的噪音问题得到良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原装散热器有区分的,有的中间带铜,有的不带铜纯铝
其他没啥区别,原装散热器弱的很,不是很建议用 ...

主板的卡孔应该不支持这种散热器的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板的卡孔应该不支持这种散热器的安装。

太老旧的,比如775那应该不支持,115X 都是通用的

网友:
26可以买个二手带铜管的散热器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老旧的,比如775那应该不支持,115X 都是通用的

是这样的原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原理吗?

嗯,有配套底座,安装好就可以装上散热器了
风扇从前面进风后面出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有配套底座,安装好就可以装上散热器了
风扇从前面进风后面出风

好像也不贵

网友:
也在准备升级cpu,换个塔式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有配套底座,安装好就可以装上散热器了
风扇从前面进风后面出风

我想了想,这种散热器要主板平放才行。竖放的主板,那个卡扣不够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了想,这种散热器要主板平放才行。竖放的主板,那个卡扣不够力。

呃,没啥可担心的,大家都在用这散热器
公司里电脑用的都是玄冰400,大霜塔虽然比较大,但目前没人出现扣不住或者主板损坏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没啥可担心的,大家都在用这散热器
公司里电脑用的都是玄冰400,大霜塔虽然比较大,但目前没人出现 ...

玄冰400是直接用螺丝拧紧的。所以牢固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玄冰400是直接用螺丝拧紧的。所以牢固很多。

好像是这么回事,九州风神的大霜塔也是螺丝固定的,几十块钱的大霜塔不是螺丝的

网友:
这个价格不如上咸鱼弄个二手玄冰了,吊打这些。

楼主:
我现在都不知道是否退货好。这个没有退货险。估计要8元邮费。

楼主:
这个是旧散热器的参数,没有撞墙。室温32.5度

网友:
       电脑配件除机箱、电源、cpu散热器、机箱内所有风扇外,选二手货我这个缺银少金的穷酸非常赞成的,机箱、电源、cpu散热器、机箱内所有风扇往好的往死里买。好电源是主板显、卡的守护神,好散热器是CPU的守护神,好机箱好风扇是对我这个穷酸的守护神。

网友:
有铜心散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