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真的有仿冒伪劣功放IC--LM4766真假对比!

楼主(2021-05-17):
如图,右边的LM4766TF是当年俺还在电子行业工作时,在官网申请的样片,记不清楚给邮寄了6片还是8片了,除了陆陆续续送人和不知放哪儿找不到了的,目前手上还有2片,因为长期扔非密封元件盒子里,引脚助焊层已经部分氧化。

左边是淘宝5元一片购买的,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引脚细小了一圈,用卡尺测量,引脚的宽度和厚度数据和官方数据文档的最低下限接近,而真品数值在文档规定的中间值偏高0.02mm的样子。

音质方面(为了对比,俺反复拆换了几次IC),真假两片IC的音质风格取向是一致的,特别是女声,二者几乎没多大区别。区别在于高音和低音部分,假货高音暗淡,低音量少并且松散。

发热量假货比真货少,循环听同样的曲目,同样音量,30分钟后假货散热器温度47度,真货散热器温度51度,没想到吧TF封装的散热器上温度更高!

两只芯片背后都仔细涂抹了电脑用散热硅脂。

网友A:
假冒芯片80年代尤为猖獗,是根本不能用,如遇到过HA1392,HA1377,TA7270,AN355功放块如此,估计是倒腾来的国外废品件,90年代情况好转,国内可以仿冒,可以用,效果差,如曾换过一片CXA1034随身听块,为方便更换加了插座,结果是电容短路引起无声,原块好的,索性二者插上对比,原机高音明亮,层次清晰,后买的声音暗淡,惨不忍听,后试过其它功放块和功放管,也遇到类似情况,估计是国内仿品,性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冒芯片80年代尤为猖獗,是根本不能用,如遇到过HA1392,HA1377,TA7270,AN355功放块如此,估计是倒腾来的国 ...

是的,比如国内也有正规厂家生产CD1875对应的是LM1875,而不正规的小厂干脆打上原厂标干起仿冒的勾当了。

毕竟这类IC对生产工艺要求不严格,国内可以轻松仿制。

现在diy真不容易,假冒伪劣元器件太多了。

网友B:
芯片假货一般有三种类别,一是不相干的磨号印刷上,基本上功能性都没有的。二是国内小厂按功能性搭接的,基本上能用,参数指标劣化。三是原厂不合格晶圆通过某种渠道流到下游封装厂绑定的,此类算还行(价优)只是极限指标运用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假货一般有三种类别,一是不相干的磨号印刷上,基本上功能性都没有的。二是国内小厂按功能性搭接的,基 ...

俺淘宝买的估计就是国内仿冒品了。

网友C:
比如国产代替进口的,都能用就是性能区别很大。
现在激光打印机很便宜的,芯片都可以激光打印了。不过这种打磨的用放大镜就能发现了

网友D:
国内现在都没有LM4766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内现在都没有LM4766的产品...........

国外估计也没有了吧,毕竟数字功放已经流行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国产代替进口的,都能用就是性能区别很大。
现在激光打印机很便宜的,芯片都可以激光打印了。不过这种 ...

请教,怎么用放大镜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外估计也没有了吧,毕竟数字功放已经流行很久了。

有正品行货,一直都有的,二十多块,现在可能奔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两片集成块是同一个厂家相同型号的两种不同封装而已,请看两片集成块的后缀字母,后缀不同表示封装不同。 ...

楼主应该明白这么初浅的封装(TF、T)识别,那个不带F的是比较令人质疑的歪货,首先肯定不是行货了,是库存散新还是冒牌货看图片真不好断定。

网友:
单凭听感来判断真假恐怕有失严谨,愚以为应当是拆开封装,对比芯片才能最终界定。

网友F:
TF封装的本来就比T的温度要高,全塑封的片子热阻大,好处是不用考虑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片集成块是同一个厂家相同型号的两种不同封装而已,请看两片集成块的后缀字母,后缀不同表示封装不同。 ...

对比的是引脚宽度和厚度尺寸,不是IC本体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F:
TF封装的本来就比T的温度要高,全塑封的片子热阻大,好处是不用考虑绝缘。

对比的是散热器温度,不是IC表面温度。

网友:
打眼一看,左边的是真的。

网友:
有可能不是假的,早期假的大多是废品

网友:
我以前在正规国产品牌售后工作,用的都是左边的4766,我们公司不会进假元件,省的钱不够售后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