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机功放管简易配对方法

楼主(2021-05-17):
晶体管机功放管配对貌似简单,但对于业余爱好者实际很难解决。
首先,要满足小、中、大电流时的β值接近;其次,要解决偏置电压相同时的基极电流接近,这个不易实现。
变压器耦合功放的电路特点是下偏置电阻很小(因为兼作信号通路),上偏置电阻提供的电流只有约1/5流入基极,这种偏置电路相当于恒压源,由于基极电阻rbb不同,两管的偏置电压相同但偏置电流未必相同。这就导致β值相同时的静态电流差异,同样也会导致大信号(大输入电压)时的电流值差异,这是功放级失真的主要原因。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模拟功放偏置电路来测试管子的β值,实际是测试相同输入电压时的电流一致性,类似于跨导。
根据上述思路做了个模拟测试电路,下偏置电阻固定为100Ω,上偏置电阻则根据不同的电流分档设置(最大电流约100ma),采用1.5V电压是为了限制功耗,集电极电阻5.1Ω同样为降低功耗。
测试时先从最大偏置电阻开始,依次降低电阻值并记下各档电流,超过100ma则阻值不再降低,小于3ma的电流忽略,从多个管子中选择电流值接近者。测试NPN管子时电源极性相反,43Ω档专为硅管设置,各档电阻值也可根据需要调整。
本人使用该电路测试的功放管在修理旧机时效果良好(挑选管子有点难),不失真功率特别是最大输出功率时的失真明显改善。互补功放管也可以用这个电路测试。

补充内容 (2021-5-17 17:47):
电流表串接在集电极电阻上,漏画了,抱歉!

网友A:
亲 你的管子画错了! 另外用电位器调试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 你的管子画错了! 另外用电位器调试不好吗!

没有画错,43Ω是硅管测试专用挡,所以写了个“硅”字。
用电位器对应的阻值无法读取,相应的阻值-电流值不好记录。

网友B:
        楼主介绍的方法,在没有晶体管图示仪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实用的方法.但是建议如果是挑选用于变压器输出推挽管时,将电压提高到收音机电压的2倍,这样才更符合实际.比如3伏机,应该用6伏电压测试,6伏机应该用12伏电压测试,相应的电阻要根据电压调整.这是因为变压器的反向电动势使得晶体管实际承受的电压会大于收音机电源电压,最高会达到电源电压的二倍.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很可能挑选出的管子看似配对良好,实际不能用.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在3伏电压下配对良好的管子,用在6伏机上失真很大,后来用图示仪观察,发现其中一只管子当电压高于5伏时就软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同样工作电源的电压下测试,

功耗问题无法解决,串大的集电极电阻效果与本帖相同。集电极电流与集电极-发射极电压的关系不大,同型号管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介绍的方法,在没有晶体管图示仪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实用的方法.但是建议如果是挑选用于变压器 ...

谢谢关注!
晶体管图示仪对于基极电流-集电极电流的关系方便读取,对基极电压-集电极电流的关系难以判断(发射结电压变化很小基极电流变化很大,硅管尤其如此),电源电压提高涉及功耗问题无法解决(集电极串大电阻效果与本帖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状态,就是几秒钟的事情,发热不大。如果一个晶体管,工作电源电压50V,你用这个测试,数据不可靠

大功率高电压场合确实不适用,可根据原理另设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介绍的方法,在没有晶体管图示仪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实用的方法.但是建议如果是挑选用于变压器 ...

管子耐压不足的问题不在本帖讨论的配对范围。

网友:
搭电路测试相对准确一些些,加下偏流电阻倒是创新之举,赞一个!还是要建议测试的工作电压接近实际使用电压为好。

网友D:
图示仪的测试比较靠谱,其他的简易测试电路都是凑合。

网友:
我用自己设计,自制的晶体管直流参数仪配对大功率3AD6等采用与机直流电压相同,直流电流Ic分别为30~50mA,200~400mA,600~800mA,1A~1.5A进行配对,再分别读基极电流及Vbe电压值,当贝塔值相差5%,Vbe相差10%时可做配对使用,代替晶体管图示仪,效果较好,缺点费时费力,对少量配对管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示仪的测试比较靠谱,其他的简易测试电路都是凑合。

图示仪能测量制定集电极电流时的vbe电压吗?这个帖子主要解决相同集电极电流时的相同vbe,因为这就是功放管的实际偏置状态,基极电源是恒压源不是恒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 你的管子画错了! 另外用电位器调试不好吗!

我的意思 是三极管 应该是NPN三极管吧!

网友E:
楼主;电流表是串在5.1欧那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流表是串在5.1欧那里吗?

是的,漏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