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之间无线通信一般能达到多少带宽?

楼主(2021-05-17):
最近看了我国成功登录火星的新闻报道,有个问题引起我的好奇,既然是使用微波通信为什么带宽那么小?信号能收到带宽不应该那么小啊?就像卫星通信一样,除非太弱无法解码,一般只要到达门限值,信号带宽就很大!

网友A:
深空通信,带宽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空通信,带宽都不大。

不知道是不是数字通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距离越近速度越快,越远速度越慢。嫦娥传回了大量高清照片,拼出了月球不同分辨率的全景图,瞎猜通讯速率应 ...

是不是因为使用数子通信的原因?

网友:
接收机灵敏度跟很多东西有关,如噪声系数、信号带宽、解调信噪比等,灵敏度一般来说越高(数值越低),说明其接收微弱信号的能力越强,但也带来容易被干扰的毛病,对于接收机来说,灵敏度只要能满足使用要求即可,过高的追求灵敏度最终可能是费力不讨好。   公式为:-174+NF+10lgB+10lgSNR (NF噪声系数、B信号带宽、SNR解调信噪比)     (NF噪声系数(一般取10)、B信号带宽,单位为Hz、SNR解调信噪比,单位为dB)  假设解调带宽为10kHz,噪声系数取10dB,解调带宽为12dB,则可以算得接收机灵敏度为-112dBm  NF噪声系数是设备(单级设备,多级设备,或者是整个接收机)输入端的信噪比与这个设备输出端的信噪比的比值,如图。因为噪声在不同的时间点以不可预见的方式变化,所以用均方信号与均方噪声之比表示信噪比(SNR)。

网友:
我想:
离路由器越远,连接的速率越低,频率也没变

道理应该是差不多吧

网友:
应该是因为远距离通信用的应该是长波,而长波本身数据容量就不大

网友C:
其他条件相当时,通信速率越大,占用带宽越宽,则接收灵敏度降低,通信距离变近。

网友:
帶宽的大小与使用模拟还是数字没有关系,帶宽大则容纳的信息多,反之则少,同样的帶宽还与调制方式有关,常见的有调频、调幅、调相,同一个帶宽内,调制方式不同,所获得的信息量不同,一般来说,容纳信息量越多的调制方式,其“抗干扰”能力越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条件相当时,通信速率越大,占用带宽越宽,则接收灵敏度降低,通信距离变近。

人与自然所接触到的信息,都是“模拟量”,把模拟信号通过“采样”、“量化”、“编码”、“压缩”后的信息我们称之为数字基带信号,没有经过上述处理的模拟信号就是“模拟基带”,把基带信号对载波进行调制,就是我们发射出去的高频载波信号。简单的说吧,接收端对上述过程进行反向处理。即发送方是调制,接收方是解调。这里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罢了。其实上面每一个环节的处理,都是复杂的技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CDMA方式(即扩频码分通讯技术)就是展开频带,让其淹没在噪声中,来提高抗干扰。这就是通讯的复用技术。而复用技术是通讯工作中的重要手段(空分、频分、时分、码分)将复用与调制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现在整个数字通讯的核心。

网友:
深空通讯,靠的就是极窄的带宽与纠错编码结合的方式。超远距离上的传输,惟有通(1)和断(0)能够有效分别,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信息都会被噪声抹掉。一般来说,数字通信的信噪比在6dB时可以妥善解码,而模拟通信这时候区别内容已经很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