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焊机的问题

楼主(2021-05-18):
250多板焊机和315单板焊机,哪个好,那个耐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15的焊机,三个旋钮的好不好,比两个的好吗

就一个普通的电弧焊机,一个旋钮 调节电流大小的是基础, 再来一个旋钮,顶多调节推力, 那么多来一个旋钮, 它能干嘛呢?   名牌大牌焊机,两个旋钮的都少, 剩下的就自己去品了

网友:
不讨论个别情况下315耐用

网友C:
多扳机焊机好,除非你买的通用单板机,那个还可以,就是不好修

网友:
单板机焊机,虚标多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

楼主:
315的焊机,三个旋钮的好不好,比两个的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扳机焊机好,除非你买的通用单板机,那个还可以,就是不好修

315的焊机,三个旋钮的好不好,比两个的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普通的电弧焊机,一个旋钮 调节电流大小的是基础, 再来一个旋钮,顶多调节推力, 那么多来一个旋 ...

多了一个引弧调节,不知道引弧调节有多大用处

楼主:
顶起来。继续请教

网友:
这要看你干什么用。
如果家用,很少会用到4.0焊条,俺们焊4.0焊条最多用220a电流,所以只要不虚标,200焊机就够用。
至于单板机跟多板机,单板机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如果需要把焊机扛后背上干活,那小体积单板机是比较好的选择,并且价格便宜。
多板机体积略大,重量略大,不是很便携,重量大体积大,做工当然也有可能会略微好一点。
七八年前,朋友想买焊机,我陪着去,瞄上一台凯尔达315,当初要价1750,狠心拿下,三相的。用了几年,前两年不干卖了,一直没坏过。
这玩意儿一分价格一分货,商家不会回馈市场,更不会赔本赚吆喝。
现在身边一台大焊315,前两天烧4.0焊条,电流开293a,跟以前易特流开175a电流感觉类似

网友:
单板机机不如三板机,现在三板机也有缩水的,想使用可靠看价格,看内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