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8P做再生收音机可以吗?

楼主(2021-05-18):
手头有几只电子管6N8P,想diy一个再生+一级低放的短波收音机,用耳机收听。
请教有经验的师傅们:此管是否可以?师傅们有何建议?

预先谢谢了!

网友:
可以做再生收音机。除了整流检波管,稳压管 电子管基本都可以做再生收音机。

网友:
完全可以做再生式收音机。

网友:
参考下面电路用6J1或6K4做再生栅检波,6N8P功放、整流:

网友:
6N1花生管与6N8P性能相同,在这里电路元件无需改动。电源整流可以用1N4007晶体管代替电子管。

网友:
用1N4007整流,一个管再生检波,一个管低放中波肯定很好,短波........未知........

网友:
可以的,再生式短波机,所用的调谐电容一般以100到150皮法为好,太大了影响接收效果,老书上是这么说的。

楼主:
感谢楼上多位老师的指导!
电路图我都保存了,仔细学习。

我diy了一台不调谐高放(6J8P)+再生(6K3P电子耦合再生)+低放(6N8P)的短波收信机。收听短波语音广播时一切都好,再生调谐也很合适。但是,发现一个问题,收听cw信号时,音调不好听,不论怎样调谐再生钮及选台钮,都出不来悦耳的1000hz“滴滴答答”的声音,都是粗糙的“滴滴答答”声。把再生栅级输入电容、电阻多次更换,也无法改善。再生钮调到起振后,再继续调,仍然出不来“巨”的叫声,只是“兹啦”声。

师傅们:这是哪方面的原因啊?请教师傅!

我不会发图,请师傅们原谅。

楼主:
再生级的屏级电容也多次更换过。效果都不行。
来回折腾多次,均无法解决。
所以才想起是否把再生级换为三级管(6N8P)就会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生级的屏级电容也多次更换过。效果都不行。
来回折腾多次,均无法解决。
所以才想起是否把再生级换为三 ...

涉及电报信号接收,要得到悦耳的1000Hz声音,需要了解一些拍频电路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