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SS-213V光头老化问题

楼主(2021-05-18):
一台VCD读碟不畅,KSS-213V光头,调小光头微调电位器电阻,感觉读碟无变化。用MF47万用表X1K档测光头发光管电阻,两只发光管正向电阻分别是4K、20K,反向电阻无穷大,不清楚光头是否老化。

网友:
有可能是反光镜脏了

网友:
直接换吧,这种光头容易老化的吧

网友A:
拆下来用超声波清洗机加入3%清洗剂,清洗10分钟,取出再用清水洗一遍。然后用纯净水冲洗至无泡沫。彻底晾干。我就是这样处理的。效果立竿见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用超声波清洗机加入3%清洗剂,清洗10分钟,取出再用清水洗一遍。然后用纯净水冲洗至无泡沫。彻底晾干 ...

请问,具体什么清洗剂?

网友:
就是餐具洗洁精。

网友:
用纯净水加洗洁精超声波清洗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