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器,是电动车充电柜的原装充电器,质量非常好

楼主(2021-05-18):
南宁
韵达

拆了一箱质量很好的锂电池充电器,这个是电动车换电充电柜倒闭拆下的原装充电器,做工质量都非常好,全铝厚外壳,里面电路板有防潮硅胶(很软的那种胶,用手轻轻的就可以抠掉),一个充电器重量达1.5公斤左右,充电器全部都是正常完好电柜拆下的,但是这个充电器输出是要485总线控制的,不知道要怎么弄才能让它正常输出使用,我对这些控制电路是一窍不通的,会懂的估计简单改动一下控制板应该就可以了(注意看图片输出口两条485控制总线,是接入里面控制板的 MAX485芯片的)

50元一个不邮, 要两个起包韵达非偏远 (后续如果能用起来后价格将会调整),价格不议价,发货时间付款后72小时内

如果谁购买了,你是第一个能研究正常输出使用告知我方法, 或者直接发帖子上也行,我自负运费免费送你两个

补充内容 (2021-5-24 22:05):  购买的坛友请看31楼

补充内容 (2021-6-11 13:32):  购买后的坛友请详细看这里,改造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

网友:
测试几天,如果没其它问题我再公布抛弃mcu的修改版本。将分2个版,
一个版是原基础上修改简化,原基础上保留过压过流,其它总线之类智能控制全部不要
二版是在简化版上另外设计一个单片机来完成定流,库仑,定时等控制

网友:
出现这个2小时停充应该请大家或楼主想办法解决问题一劳永逸才对啊

网友:
期待大神们研究出结果,不然又要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大电池试,买了一直放着没用。我想会不会这种是投币?投一元充二小时?那能不能这两脚装个轻触按纽上 ...

兄弟,短接那插孔就有输出是你最早研究出来的,还有别的破解方法吗?

网友:
收到货了。已找到直接输出的方法了

网友:
电源输出线那个红色跳线板有没有直接输出设置?

补充内容 (2021-5-18 20:59):
通过红色跳线板上的跳线,是不是应该可以设置成本地直接输出,不需要通过plc指令触发电源输出!

网友:
用料不错可惜破解不了

网友:
这个应该好破解,通讯就控制输出和输出电压切换,那几个拨码开关应该是设定地址的,改个可调电源不错

补充内容 (2021-5-18 19:12):
说不定控制板上的跳线就可以设置脱机运行

网友B:
不错的机器,双电压,用avr实现RS485网控,独立使用得改线。

网友C:
质量好,价格低!
胶太多,不方便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好,价格低!
胶太多,不方便研究

这个胶非常好去除不是硬胶,是那种很软的  用手指轻轻一扣就掉了,如果要清理很好清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机器,双电压,用avr实现RS485网控,独立使用得改线。

关键不会

网友:
这个有前面的plc图就好了!真想拿来试试!

网友D:
楼主测试时有接地?有的充电器要良好接地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测试时有接地?有的充电器要良好接地才工作

接地? 没有什么接地线啊,你是值220V接地吗?

网友:
不错的充电器!还是双输出的

网友:
充锂电,14s和17s切换

网友:
58v好像是铁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地? 没有什么接地线啊,你是值220V接地吗?

是220V接地

补充内容 (2021-5-18 21:15):
220v地线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