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上海132-1电子管收音机拾音正常就是收不到台

楼主(2021-05-19):
请教前辈上海132-1电子管收音机拾音正常就是收不到台,测量了波段开关都正常怎么还是收不到台手靠近右边旋钮时好像有感应声音

网友:
换管子试试

楼主:
不知道怎么办了请指教

网友A:
天线碰触底板应该有很大的咔咔声

网友B:
换6A2、6K4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6A2、6K4试试。

换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碰触底板应该有很大的咔咔声

没有任何声音

网友:
我觉得有道理。可能只换“变频管”就行。因为变频管用的时间久了不容易起震。看到你已经换了6a2,建议换个新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老机器重点检查线圈比如中频,震荡,天线,线圈看看有没有霉断的,波段开关是不是接触不良,多旋转几次 ...

谢谢我试试

网友D:
三个波段,如果都不响,先查中周线圈和6A2、6K2及周边公共部分,如果确认OK,用调温烙铁头子触碰6A2的信号输入电容(大概200P的,好像连着栅极),如果有交流或者哒哒的声音,估计就是波段开关、天线线圈或本震线圈了。我一般这么查,建议调温烙铁是因为调温时可控硅干扰比较大,杂波明显,使用方便,代替信号发生器先搞出声,用信号发生器有点麻烦,统调时用信号发生器。不知是否能帮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个波段,如果都不响,先查中周线圈和6A2、6K2及周边公共部分,如果确认OK,用调温烙铁头子触碰6A2的信 ...

指导很细我试一下再请教您

楼主:
132-1电路图

楼主:
上海132-1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海132-1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嵊

找到一个图,不知道对不对,也许有参考。132型不带后缀是三管机,不是超外差的肯定不对。

网友:
矿坛修这种的大把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一个图,不知道对不对,也许有参考。132型不带后缀是三管机,不是超外差的肯定不对。

对,就是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个波段,如果都不响,先查中周线圈和6A2、6K2及周边公共部分,如果确认OK,用调温烙铁头子触碰6A2的信 ...

如你所说,把波段开关反复按,用万用表笔碰磁棒天线接头,有沙沙声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说,把波段开关反复按,用万用表笔碰磁棒天线接头,有沙沙声音

还是没有电台的话,建议仔细查共用电路部分,重点是两个中周的四组线圈。首先万用表量通不通,这个地方线圈纱包线容易被煤球炉子的尾气和潮气腐蚀断线。还有本震电路。讲原理嘴上说很简单,实际搞起来蛮复杂。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有电台的话,建议仔细查共用电路部分,重点是两个中周的四组线圈。首先万用表量通不通,这个地方线 ...

好的我继续查一查

楼主:
还没有呢,有点不耐烦了,过阵子儿再修

网友E:
从低频到高频,一级级查,触碰栅级应该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低频到高频,一级级查,触碰栅级应该有声音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2022-02-21):
调调中周吧

网友F:
电子管的收音机可以收调频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子管的收音机可以收调频台吗

还真的有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故障。拾音器的插座里那个常闭的触点年久氧化,接触不良,使检波出来的音频信号传输不到音频放大器的输入端;插入拾音器插头时是不用那个触点的,所以能正常发声。

网友:
矿坛现在搞这么多广告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