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龙DENON RN-110卡座变压器输出电压,谢谢!

楼主(2021-05-19):
求助: 天龙DENON RN-110卡座变压器输出电压,谢谢!

以下图片来自网络。

请问图片中变压器出线2根红线,一根紫线,一根黑线的电压是多少伏?谢谢啦!

楼主:
网上借的图,变压器没有了,所以才来求参数。

楼主(2021-07-09):
谢谢司机大佬!这段时间比较忙,没时间搞。到时慢慢试试。

网友:
检查板子上一般有标记,如果没有一般不超过12伏,用9伏试试。

网友:
好漂亮的老卡,装个变压器就可以出好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