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脑的消耗功率一事报告给各位网友,头条上有无人子弟的文章。

楼主(2021-05-20):
      前段时间在做低头族时看到头条上有一位大神讲解电脑的耗电问题,大神是这么说的,现在大家的电脑电源功率如长城A6-6000DS,标称600W功率额定500W,显示器及外设等100W,就600W功率,就主机来算500W每小时耗电0.5度,如一天24小时不关机(关闭睡眠)就12度电,一个月30天下来就360度电,0.6元一度,一个月就花费216元RMB。请问有这大神这么算的吗?我的电脑正是这款,所用主板是技嘉B85-hd3-A,cpu是i5-4590.显卡是gt220,散热风扇二个,NVME硬盘一个,ssd-SATA二个,我现在上网回复此文时,主机电流是0.2A电源电压算250V,主机耗电也就50W,一月下来也就21.6元,哪来的216元一个月电费。
     我的测量有问题吗?请教大家。

网友A:
在矿坛问这种问题,真的好吗?

额定功率就相当于你能赚100万,实际功率就是你手头只有10万,问题来了:你到底有多少钱?

网友B:
我只想问候下那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矿坛问这种问题,真的好吗?

额定功率就相当于你能赚100万,实际功率就是你手头只有10万,问题来了: ...

       问题回复得再直接点好吗?我那儿媳看不懂的。儿媳老是要求我不上网或离开就把电脑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问候下那位大神

我也想问候下那位大神。

网友:
我测过家里几台不同的电脑,
待机状态下,
1.intel N3700处理器的暴风酷播云NAS小主机,塞了两块西数2T红盘,10W
2.AMD 200GE处理器,塞两块西数4T紫盘+120G SSD的下载机,30W
3.AMD 3600处理器+gtx1660独显的游戏主机,一块1T NVME SSD,60W
4.AMD 3400G处理器的影视仓库机,1块 256G nvme ssd,两块12T,50W
满负荷状态下
1号机  40W
2号机  60W
3号机  300W
4号机  70W

1号机用的无风扇的小电源,低功耗状态很安静,如果加个风扇,可以上到100W
2号和3号机都是长城500W电源,挺安静的,个人感觉比4号机的300w 1U电源安静多了

网友:
100块钱给她去买个电表回来给电脑装上,让她知道一天用了多少电。

网友:
我的电脑用北电功率计测过,最高时130w

网友:
我电脑1050W的电源待机也就160W,满载300W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回复得再直接点好吗?我那儿媳看不懂的。儿媳老是要求我不上网或离开就把电脑关了。

公司电脑要求下班不关机,锁屏就行,除非长假才关机,老是开开关关的容易坏

网友:
那位大神是玩电炉子出身的。。。只知道满功率运行。。。。。

别搭理他

网友:
开关电源的实际功耗跟负载有关,标称额定功率指的是不能超过这个标定.就像汽车功率是150马力,但是低速慢跑时就没有150马力.自媒体大神大言不惭忽悠小白又不犯法,为了吸睛和流量而已.这你也信?

网友C:
你这样跟你媳妇说,把电脑电源比喻成她有多少钱,不如她有1000万,但她一千万一次花完吗?肯定不是的啊,所以说,电脑电源标称600W,或许在待机的时候,就花10W的功率,显示器待机也是很小的功率。不过,从安全考虑,长时间不在家还是关机的好。至于耗电,真的没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跟你媳妇说,把电脑电源比喻成她有多少钱,不如她有1000万,但她一千万一次花完吗?肯定不是的啊,所 ...

人家是儿媳妇!不是自己媳妇!
科普,归儿子管

网友:
独立显卡的耗电量大,有一些和集显的机子差不多,AMD比intel 的耗电量大一些(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