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中周怎么拆?

楼主(2021-05-20):
       网上买了一盒中周,到手发现很新的,准备拆开改线圈,以前一直用旧货带电容的,用镊子夹住脚拔出来,或者用螺丝刀顶磁芯很容易就能拆开。但这次买的这两种方法都不行,后面找了一个帽子和金属罩子圆孔小一点的内六角螺丝暴力顶出来的,结果磁帽粹了,是磁帽加磁芯的那种,不带瓷管,1,3脚有线圈,线圈支架和磁帽直间打了黄胶水,线圈上面也,容易有拆断,数了一下总共绕了30圈。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不损坏磁帽?不知道这种黄胶水用洗板水能不能溶解掉?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然后能两个镊子配合取出。

网友:
拆之前用电吹风热档吹下试试。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金属螺丝刀拧磁芯,容易拧碎的

网友:
我都是用钟表起子平插入顶盖和磁帽间,一圈翘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弄碎磁罩的原因,不在黄胶。所谓的黄胶是氯丁胶,粘着力不强,只要完整地将外壳去除,左右扭动就可将磁罩 ...

感谢,原来是这样啊,以前买的都是顶一下就出来了,没注意这两个卡位的。这个带磁帽的效果应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金属螺丝刀拧磁芯,容易拧碎的

的却是的,磁柱太脆了,两头都可以用。

网友:
你这是砸开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中周是高频的,455不能用。

我用在FM上的,以前用的只有磁芯没有磁帽

网友D:
先用吸锡器把中周每只脚上的锡吸去大部分,再用尖利的小刀在中周的每只脚上踢一圈,摇一下每只脚,使每只脚都和PCB板松动,然后顶一下脚,中周就这样从PCB板上拆下来了.

拆下来后用带钭口的薄钢质小刀从中周铜皮和底座之间插进去,用力在硬铁板上加压,把中周的铜皮上的凸点压平,这样中周的底座和外壳就能拉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吸锡器把中周每只脚上的锡吸去大部分,再用尖利的小刀在中周的每只脚上踢一圈,摇一下每只脚,使每只脚都 ...

感谢提供这么详细的说明。

网友:
怕拆坏,我买了多套全新只有磁芯没帽的套件,试下可以3-50MHz,

网友:
没帽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