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33电子管,如何安全的在下面开孔,会爆炸吗

楼主(2021-05-20):
手里有个灯丝断的fu33。想里面塞个LED灯,做装饰。。打算从底部开个洞。。但是玻璃真空的,会不会又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砰一声吗。声音大吗。会不会吓一跳

玻璃制品的应力很难揣测,这种真空玻璃器,在放气的时候,玻壳上的应力还是会有剧烈变化。最好做好自身防护,预防出现爆裂,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应该不会爆炸,真空向里碎,管壁薄开不好就全碎了。

网友:
有专门磨玻璃的磨头,在流水下打孔问题不大

网友A:
管子下部有个抽气管锥,夹掉锥部的尖端,就能放气了。然后用砂轮或者油石抹掉锥部,就能放你的LED了。

网友:
不必在玻璃上开孔,玻璃是透明的,把LED光投射进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下部有个抽气管锥,夹掉锥部的尖端,就能放气了。然后用砂轮或者油石抹掉锥部,就能放你的LED了。

会砰一声吗。声音大吗。会不会吓一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砰一声吗。声音大吗。会不会吓一跳

用尖嘴钳掰掉尾部,只是呲的一声,不会吓一跳。难办的事—---扩孔,玻璃易裂易碎不容易规矩定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砰一声吗。声音大吗。会不会吓一跳

不会嘭。别自己吓唬自己。
就用打瓷砖的三角钻就行。

网友:
往垃圾桶旁扔废弃的显像管,都是尾部掰掉,以免爆破伤人。报废的电子管就直接扔掉,包括管顶抽气的花生管。

网友:
管子不坏,不建议破坏它!

网友:
叶公好龙,东施效颦,画蛇添足,脱裤子放屁

网友:
这是研究力学,还是搞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