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看不懂的电路不知道其意义

楼主(2021-05-20):
请大家看一下,AC两端引去排线了,应该是检测交流信号的,那么后面的整流桥和输出的两个二极管的意义是什么?
想了半天想不透这么做有什么用

网友A:
接的TVS,J7-15,-17两个端子接的什么?怀疑是电流互感器的副边

网友:
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
应该不是普通二极管,TVS,或者稳压二极管

网友B:
会不会整流桥的交流侧是电源和负载,整流桥直流侧是限制电压的!

网友:
SMBJ30A的确是瞬态二极管,估计前面AC接入处是做电流检测,控制占空比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的TVS,J7-15,-17两个端子接的什么?怀疑是电流互感器的副边

去排线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即便是电流互感器副边,那右边这部分电路起何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整流桥的交流侧是电源和负载,整流桥直流侧是限制电压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是不是过于复杂了?

网友:
瞬态抑制二极管,正常情况没作用,等输入电压过高时,抑制最高电压,避免高电压输入采集电路,造成大面积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排线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即便是电流互感器副边,那右边这部分电路起何作用?

电流互感器的副边不能开路,为了避免后级开路类似这样的保护电路。

网友C:
1、2端有出线吧,象是防静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端有出线吧,象是防静电用的。

确定没有。

网友:
等效于这个电路,好理解了吧。比用桥堆换向还简单。

还可以想象成两个稳压二极管头对头或背对背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