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格式工厂进行视频合并非常慢,什么原因?

楼主(2021-05-21):
用格式工厂进行音、视频转换,都很正常,唯独进行视频合并,速度慢极了,两个三分钟的视频连接起来,几个小时都完成不了,什么原因?

网友:
电脑配置复制上来瞧瞧

网友:
喜欢  绘声绘影。

网友:
    先确认系统的处理视频性能,如:把要拼接的视频复制到E\根目录,1视频.xxx,2视频.xxx。  运行CMD输入E:按enter、输入:copy/b *.xxx 1.mp4、按enter,这时E盘根目录有1.MP4,播放下看看情况。xxx如mpg就是--,1视频.mpg,2视频.mpg。

网友:
很可能是电脑配置过低。

网友:
你有没有察看一下两段视频每秒的帧数是否一致?

网友A:
可能你几个视频编码不一样。软件在重新转码了。

找这个软件的绿色版本    FFmpegJoiner     视频码率格式一样可以无损合并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
源文件是MP4,我发现它要先转换成avi做中间结果,再变成MP4。我何不直接转成avi再合并,最后一起转为MP4?
果然如此,单个2、3分钟的7个文件先变成avi只要几分钟,而且一次同时变4个,在avi格式下合并飞快,其实是只需要执行文件的头尾相接,这7个视频本来就是同样格式的文件,所以连接起来毫不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几个视频编码不一样。软件在重新转码了。

找这个软件的绿色版本    FFmpegJoiner     视频码率格 ...

不可能格式不同,因为是同一个节目分成几段录制的,每段是一个小节目,格式是MP4,事前我还检查了格式参数,确定一致后才开始合并。
合并过程中监视临时结果的文件,发现是先变成AVI格式后再自动转为MP4。
进行了几个小时后,发现进展很慢,就中止了。接下来发帖问大家。
在帖子里没能得到有效办法后,我就想,换种方式吧。
于是就有了,我把7个源文件,MP4先分别转为7个AVI,接着合并起来为一个AVI,最后转成MP4,因为我想在电视机上播放这个视频。
我的格式工厂版本并不是最新的,每次启动都会见到提示,问是否需要下载最新版本,我都跳过去了,只要能用,我绝不用新的,怕流氓软件侵入!
其实说来,对视频的要求并不如对音频的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式不通,就合并,这样说不过去。个人还是挺喜欢avi格式,说是无损,清晰哈。

你没看懂我说的意思,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格式不同,因为是同一个节目分成几段录制的,每段是一个小节目,格式是MP4,事前我还检查了格式参 ...

可能格式工厂不支持无损的合并

如果编码参数一样用下面的命令就行了----    新建文本文档    复制拷贝下面代码       保存     后缀 txt  改为  bat    后吧需要合并的视频全选拖到这个bat的图标就可以完成合并

copy */b copy.mp4

网友(2021-06-25):
我上星期也做过:用格式工厂进行mp4视频合并,速度慢极了,立即选用QQ影音所带工具,十来秒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