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台6P14单端

楼主(2021-05-21):
这台小机原本是打算做6P1单端来着,在备料、测试主要元器件参数的时候,临时改变了主意,改做了6P14单端,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把前后过程发上来供大家参考,废话就不多说了,还是我一贯的做法,图片加文字说明。

底盘的木框是群里的朋友转让的,长宽尺寸不大,只适合做个小单端,我也不认识是什么木料,反正密度很高挺结实的,颜色花纹也很好看,据海版鉴定说是沙比利木。

网上淘了块2.5毫米厚的铝板,按照给出的尺寸裁切的,也不算贵,20元包邮。

一对小输出牛原来是JF12晶体管放大器的电牛,0.35的片子,66铁芯,请本坛坛友JMPZD老师给改成了5K单端输出牛。就是在测量这对小牛的基本参数的时候,临时改变了主意,不做6P1改做6P14了。下面是这对小牛基本参数的测试结果。

初级绕组直流电阻,初级线较细,阻值有点大。

初级电感量,也有点小,估算低频下限大约是50赫兹左右。

初级绕组极间电容。

初次级电容。

漏感。

从测试结果看,这对小牛的参数应该是比较均衡的。

实际焊接组装过程就不说了,调试过程也没费什么事儿,先插了两只炮灰管听了两天,感觉效果还不错,今天选了两只库存新管换上了,主要工作点电压测试结果如最后的图纸所标注。

两只1973年北京产6P14,玻壁洁净,应该是没上过机的。

静噪测试结果。显示数值自己都有点不太相信。开机十五分钟后测量的,音量电位器关闭,数字万用表200毫伏交流档测量。不过音箱确实是安静,耳朵紧贴上去也只是极轻微的沙沙声,离开20厘米就像没开电源一样。

整机功耗不大。

最后上机器外观和图纸。

正视图。

后视图。

顶视图。

机内。

图纸。标注了实测工作点电压值。

小结:6P14这管子声音还是不错的,值得折腾,只是管子寿命有所欠缺,所以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故意降低了一些屏压和屏耗,希望能有点延寿的效果。这台机器比较让人满意的是静噪很好,加上电阻衰减网络兼当耳放用都可以了。感觉有所欠缺的是电牛的裕量选择的略低,连续开机四小时,电牛表面温度略高,测试了一下,室温24.5度的时候,电牛初级绕组直流电阻是26.79欧,开机四小时后,初级绕组直流电阻是29.77欧,计算结果,初级绕组漆包线实际温度是53度。

感谢大家看我啰嗦了这么多,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于版指导。
就此电路来说,要使6P14栅帘电压不高于200V也很简单,只需把100欧和15K退耦电阻互换位置 ...

最简单方法就是帘栅极串1N4751A稳压管到输出牛B处,不用电阻了,这样可以降低几十V,也不用电解

网友:
又见彗星大作。整挺好

网友:
彗星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给慧星老师点赞!!!

网友:
机内布线有待规范。应用院长一句话:彗星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个人喜好6P6P,

网友A:
外观挺好看的,简洁。问一下老师,静态噪音是怎么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挺好看的,简洁。问一下老师,静态噪音是怎么测试的?

老师不敢当。
我是机器预热好了之后,关闭音量电位器,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200毫伏电压档,表笔分别搭接在胆机的左右声道输出端测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不敢当。
我是机器预热好了之后,关闭音量电位器,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200毫伏电压档,表笔分别搭接 ...

哦,谢谢。6p14屏压不到240v,输出功率有没有2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6p14屏压不到240v,输出功率有没有2瓦?

没测量这台机器的最大输出功率。
资料介绍,标准接法,屏压250V,输出是4.2W,屏压降低到接近240V,输出应该也不会低于3W。

网友:
再见慧局大作。收益匪浅。

网友B:
影响6P14电子管寿命的重要因素是帘栅极电压,最好不要超过200V。

网友:
加两个原件,把二极管用起来,应该是接收附近电台的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6P14电子管寿命的重要因素是帘栅极电压,最好不要超过200V。

多谢于版指导。
就此电路来说,要使6P14栅帘电压不高于200V也很简单,只需把100欧和15K退耦电阻互换位置即可,这样一来前级工作点不会有多大的变化,只是不知道6P14输出级的栅帘压降低这么多,对屏流、栅负压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输出功率、失真度等也会有变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于版指导。
就此电路来说,要使6P14栅帘电压不高于200V也很简单,只需把100欧和15K退耦电阻互换位置 ...

会有些变化,都是在允许范围内,听觉是分辨不出来的。

网友:
胆机做的很好啊,祝贺....祝贺...!

网友C:
灯丝绕组的两个电阻和高压连起来了,没见过请楼主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丝绕组的两个电阻和高压连起来了,没见过请楼主说明一下。谢谢!

抬高灯丝直流电位,降噪的一种方法。

网友D:
个人感觉6P14声音比6P1好,6P14声音属于清丽型

网友(2021-06-26):
这台6P14与上次那台6N5P相比哪台好听?

网友:
我也说点想法:
1.这个机子好像没底板。
2.这个扼流圈,那引出线放在下面不好看么?
3.我比较喜欢管座上套的那个钢丝,卡在管子上比较好看,马云家不知道有没有
4.铝板上的螺丝,弄点特殊点的就好看了,(当然我也理解楼主用的是木螺丝,只有这样的)

网友E:
又见慧星老师大作,个人觉得管子头上那几根铁丝不套也罢,不套管子也不会脱落,这样机器外观感觉更简洁好看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见慧星老师大作,个人觉得管子头上那几根铁丝不套也罢,不套管子也不会脱落,这样机器外观感觉更简洁好看 ...

哈哈,可见每个人的眼光都不同啊,您楼上那位朋友就喜欢加上这个紧固弹簧钢丝呢。
我拆卸旧机器得了不少这样的钢丝弹簧,丢了可惜,所以做机器就随手加上了,是有点影响美观,但是对机器的可靠性来说还是有益的。

网友:
做的真的不错

网友:
看着心痒痒,最近在研究院长线路,可惜看不懂,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6P14声音比6P1好,6P14声音属于清丽型

各有所爱吧!不强求,我个人就不太喜欢6P14,感觉6V6,6P1、6P3P等这类四极管声底厚润温䁔,不燥!声音更好听,6P14听着感觉就像晶体管机。另外6P1产生的偶次谐波也远多于6P14

网友:
测静噪最好用毫伏表比较准,用万用表偏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不敢当。
我是机器预热好了之后,关闭音量电位器,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200毫伏电压档,表笔分别搭接 ...

我和你们不同,我都是不接信号源,电位器开最大来测量的

网友:
好漂亮,回头向老师好好学。

网友:
很漂亮的小机。电源开关放机后感觉有点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