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购置一个隔离变压器

楼主(2021-05-22):
请电源坛的大神们给指导一下,直接给个链接最好。或者给个方向,某宝有两类,环牛隔离变和插片方形隔离变,选哪个。另外,我一般就用在,烙铁焊个板子,示波器看看波形,接个可调电源,不知道选多大比较合适,有个上海的商家店里看出货多是2KVA。总之,给指导一下,这里先谢过啦。

网友A:
我做维修20多年了,一直用的隔离变压器,安全不易坏东西。隔离变压器是自己做的,纯铜线排绕,层层垫绝缘纸,次级带抽头的,从80V  ---------250V 可调,尤其是修开关电源方便极了

网友B:
除了安全指标外,隔离变压器最重要的参数是分布电容。 一般地说,环形变压器的分布电容大于普通变压器,而且环形变压器对电源和负载的对称性要求比较高,铁芯容易饱和,上电冲击电流大。
  如果对体积没有过分要求,采用原边和副边分别绕制的EI 变压器最好(就是淘宝上常见的抽屉式线圈结构),要求再高点的,在原边绕组四周绕制铜箔屏蔽层。
  功率越大,则原边和副边间的分布电容越大,副边和屏蔽层间的分布电容也越大,隔离变压器要选择与负载匹配的,不可有过大的余量。 淘宝上买到的隔离变压器基本没有屏蔽层,你提出要求他们也做不好。
  分布电容可以直接用电容表接原边和副边的各一根线测量,如果小于100皮法,则性能基本够用了。
  现在的示波器都是塑料外壳,如果示波器插头外壳绝缘,用隔离变压器后测试变频器的上半桥驱动波形是可行的。工业现场,变频器无法加装隔离变压器,示波器使用隔离变压器几乎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时有时和电源共地,有些麻烦。示波器要是隔离就没麻烦了。

波波本身电源是蛤蜊的,但波波默认外壳接到大地,这是为了以大地作为参考电位进行测量。

如果你要测量的设备(DUT),和大地并不浮置,那么正确的办法是,

1、小功率 DUT 接到蛤蜊变压器后,将 DUT 蛤蜊,波波不蛤蜊

2、大功率 DUT 或必须接到大地的 DUT,如果一定要用波波测量其相对电压(以大地为参考的作为绝对电压),

a、使用差分探头实现
b、使用两个通道分别接到要测量的两个差分测试点,然后用波波的数学运算功能实现
c、上述方法都因为各种原因不便使用时(比如开关电源电流反馈电阻),可做一个波波蛤蜊插座,注意不是变压器,波波本身内部就有蛤蜊变压器,但波波的外壳接到市电插座地线上,所以你做一个插座,L、N 线正常连接,PE 线串一个 Y 电容,这样波波和大地就没有直接的电气连接了。

楼主:
贴两张图,增加个说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贴两张图,增加个说明

我在淘宝定制个变压器,误把3000VA写成3000KVA,后来卖家怎么也不鸟我了

网友E:
你说的几个都不需要隔离变压器。

网友:
这几个哪个也不需要变压器,建议买上一块绝缘胶板铺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淘宝定制个变压器,误把3000VA写成3000KVA,后来卖家怎么也不鸟我了

被你吓坏了。

网友F:
建议楼主还是认真学习一下安全用电,一定要把触电危及人体的原理弄懂,这比多少个隔离变压器都强。你搞不懂安全用电,就是有了隔离变压器,照样出事情。

楼主:
笑话啦,把单位写错啦,应该是2000VA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几个都不需要隔离变压器。

用示波器时有时和电源共地,有些麻烦。示波器要是隔离就没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还是认真学习一下安全用电,一定要把触电危及人体的原理弄懂,这比多少个隔离变压器都强。你搞不懂 ...

谢谢指导,我再认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修柜式变频器就吃过亏。在用示波器测量时有干扰。我就把示波器地线接到变频柜外壳上。只听叭的一声。我 ...

表示慰问。我上次想测一个用开关电源直流驱动下的逆变器输出波形是否纯正,没看见波形听见了一声响。好在后来没发现示波器的损伤(也许有内伤)。

网友:
没啥用,我自己绕了一个,初级次级都是1.5漆包线。用了3公斤铜线,过了年刚拆了卖铜。铁芯还在。

网友H:
我现在一直在使用的隔离变压器,某宝上买的,用起来杠杠的。

我现在一直在使用的隔离变压器。某宝买的。

我现在一直在使用的隔离变压器。某宝买的。

网友:
1000VA足矣,我就用个热风枪,示波器,可调电源,100W台灯,936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一直在使用的隔离变压器,某宝上买的,用起来杠杠的。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波本身电源是蛤蜊的,但波波默认外壳接到大地,这是为了以大地作为参考电位进行测量。

如果你要测量 ...

谢谢指导,回复信息很多,还要深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维修20多年了,一直用的隔离变压器,安全不易坏东西。隔离变压器是自己做的,纯铜线排绕,层层垫绝缘纸 ...

谢谢分享,自己绕变压对我来说太不现实,需要准备的材料太多,而且没经验。准备买个开发好的商品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维修20多年了,一直用的隔离变压器,安全不易坏东西。隔离变压器是自己做的,纯铜线排绕,层层垫绝缘纸 ...

你这变压器是接的负载,不是接示波器啊?这思路好啊

网友:
最好是IE插片隔离变压器,耍初次级分开绕在两个独立线包上的,隔离强度最高。我的500w C型变压器两边磁柱上分绕初次级,只要不修烤箱.电磁炉之类的大功率电器.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波波本身电源是蛤蜊的,但波波默认外壳接到大地,这是为了以大地作为参考电位进行测量。

如果你要测量 ...

支持,根据检测目标决定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一直在使用的隔离变压器,某宝上买的,用起来杠杠的。

我也买了一个和这个一样的,同样一千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安全指标外,隔离变压器最重要的参数是分布电容。 一般地说,环形变压器的分布电容大于普通变压器,而 ...

刚才测了一下刚买的隔离变压器,是环形变压器,容量是1KvA,初级和输出端的电容有1500p F。使用起来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是不是先开隔离变压器再接负载好些呢,确实不太懂。

网友I:
有个隔离当然好

如测试电源热端处时,必须养成带电操作习惯(手不直接碰金属部分,尤其是双手操作时)

隔离的好处:
1、与波波等仪器不共地,不会误连接打火大短
2、单手接触隔离后的220V没事没感觉(没感觉有时不是好事),一不留意另外一手碰到了? 总闸漏保都没用。用隔离千万不误认能保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个隔离当然好

如测试电源热端处时,必须养成带电操作习惯(手不直接碰金属部分,尤其是双手操作时)

谢谢,里面的道理很具体,必须学习和理解。

网友(2021-06-22):
搞个2000W,可以修点大功率的东西,

网友:
2200W变压器

网友:
用老式电焊机绕一个

网友:
一千瓦的就可以了,两千瓦的无功损耗也大。变压器抗过载能力强超过负荷在短时间也没事,一千瓦的修个电磁炉啥事都没有。

网友(2021-07-27):
我有两个,太大,用上一个,2KW的潜水泵漏电,空开跳闸合不上,接上它就好啦。现在带着400平米楼房用电,包括一台5匹空调都没问题,就是空载时耗电270mA。还有一台闲置,太重,一个人搬着费劲。

网友:
隔离变压器自己用的建议还是买二手小日本的大通、丰澄之类的,按照你的负债1kva的够用了,不是不相信国产货,是同等价格的二手货绝对比国产新货强,至少丢那通电1天只是温温的,换作新的国产货大概可以煮鸡蛋了,另外不要图便宜买个铝线的

网友:
西征的可以,其他的得自己改,最好是自己组,买带隔离的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火线地线感应电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