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USB转OTG竟然不成功,什么原因?

楼主(2021-05-22):
我自己对接了两个USB-A的母口,将手机U盘的A口插上去,再用手机的c口数据线(能传输数据的,1-1.5m长的都试过)将U盘连接到手机,手机却怎么都识别不了U盘。直接将手机U盘插到手机上,手机是能识别的。莫非那1-1.5m的数据线太长引起的?有大师们能解释一下吗?

已确认对接时两母口的方向没有错误(翻面对接),连接充电线都能充电。

网友A:
还有个id位接线问题,搞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id位接线问题,搞对了吗?

谢谢回复!

不知道你说的ID位线是不是指D+和D-。

USB母口翻面对接,也就四根线,按照顺序接,不会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不知道你说的ID位线是不是指D+和D-。

不是D+,D-,还有一根线的。

otg接法

otg接法

楼主:
自己做USB—OTG的转接线为何不成功?

引用 网友A:
不是D+,D-,还有一根线的。

谢谢你的指导,根据你的回复,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了解到了OTC接线的方法和意义。

在我的实践中,USB-A的母口只有4根线,要成为OTG转接头,只能靠TYPE-C的那根手机数据线的C口的ID端接上GND线。可能手机的数据线没有接上这根线吧,所以不成功。

又涨知识了,再次感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USB线材里面都是跑4条线,手机/平板都是micro USB, 接普通USB线,ID pin悬空, 所以工作在 client/peripheral mode(外设模式);如果把 ID接地(与GND相接), 就会进入 host mode(主机模式)。 差别在接头,将micro usb接头内部的的id端子与Gnd在内部短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线材里面都是跑4条线,手机/平板都是micro USB, 接普通USB线,ID pin悬空, 所以工作在 client/periphera ...

谢谢你的解释,已经明白了。

网友:
进来也学习了一下

网友:
microUSB为什么是5针的,就是因为多了一个id脚,短接gnd就可以输出供电以及OTG了,c口同理,必定有一个id脚

网友(2021-06-26):
多出来那个要接地哦,5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