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半报废,半容量的锂电池并联做个移动电源,可以吗

楼主(2021-05-22):
锂电池并联做个移动电源。

如果没有保护板,几个不同的并联,很危险,也很容易过放。。。。

但我有的,一般都是带保护板的。如果他们并联,不同容量的的4块,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电压不平衡。充的电流有多大。???应该很小很小

互充电流还是遵循欧姆定律的,由俩电池的电压差和俩电池的内阻和决定。

10 楼说的现象来自于两方面,第一个是电池的非欧姆内阻(极化内阻、浓差内阻),旧电池因为电极崩解,非欧姆内阻远大于新电池;第二是电池长期循环中电极化学成分的不可逆转变(也是电极崩解的一部分),导致电极和电解液成分比例变化,使得电动势不可逆改变。

不过这其实不是大问题,因为对于并联的电池组来说,你撤掉外加充电电流后,内阻小电压高的新电池会维持有外加充电电流时的电动势,那么内阻大电压低的电池会在这个电动势下保持和有外加充电电流时相似的状态,不会有很大电流。

btw. 并联电池组本身就在时刻不停相互平衡,不需要额外考虑平衡问题,但你的电池情况不一,可以考虑给每个电池加一个监视,比如 DS2784 这种芯片,然后用单片机定时巡视,看看谁在一直不干人事净耗别的电池的电,就把它踢出电池组

网友: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同型号 同批次电池并联   先充电满然后放电到一定电压 比如3.7V 后 再并联   并联不需要保护板

错误。。。

网友:
我认为首先电池没有鼓包,电压基本一致,并联后由一块保护板输出即可。

网友C:
要用一块带均衡的保护板

网友:
可以!我都是堆在一起!叫电堆

同种类型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一块带均衡的保护板

我还不懂平衡板是什么??

网友D:
单串不用平衡板,多串的才用到平衡吧。平衡板也叫均衡板,均压板。

网友E:
只有这个因素有影响:电池的自放电和电压回落!
可以这样测试:把所有电池都充满,拿掉充电器后电压回落情况。有的旧电池充满后立即掉电压到4.0V,假如并联有其它不掉电的会给它充电。
都充满后放置几个小时,检查电压;放置一天,检查电压;放置一个星期,检查电压;。。。。。。这个主要根据你使用场景来,比如每天有充电的,一两天后电压基本一致就差不多了;长时间不充电的,那就需要检查长时间的自放电情况了。

其它都没有问题,主要是不让它们内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串不用平衡板,多串的才用到平衡吧。平衡板也叫均衡板,均压板。

并联的,也有带平衡的保护板吗??
那会很高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这个因素有影响:电池的自放电和电压回落!
可以这样测试:把所有电池都充满,拿掉充电器后电压回落情 ...

如果电压不平衡。充的电流有多大。???应该很小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互充电流还是遵循欧姆定律的,由俩电池的电压差和俩电池的内阻和决定。

10 楼说的现象来自于两方面, ...

一个字,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电压不平衡。充的电流有多大。???应该很小很小

虽然电流不大,但是人家可是全年无休一直拉人家后腿的哈。

网友:
有自放电大的不用,别的不是大问题。
电池都放电到3V,放置几天有电压下降的就是有自放电大的电池。
充满电停充后电压回落的并不一定是自放电造成,每一个电芯内部都是N片极板并联而成,有部分极板内阻大充电停止后其他极板对它充电整体表现就是停充电就电压回落,大多旧电池不能保持高电压就是这样来的。

楼主:
什么叫自放电大??? 能存6个月电,存1个月电的,1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自放电大??? 能存6个月电,存1个月电的,1年的????

绝对没有自放电是不可能的,大小是你的需要自我掌握而已。在我眼里保存不了几年的都是自放电大。

我有忘记充电饿死去的电池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82063&extra=

楼主:
谢谢。。。民间可怜的逼的

网友:
这种不行,搞不好就出问题,内阻最起码要一致

网友:
可以的,只是几个电池并联前电压要一致;我做过一个充电宝,利用旧笔记本电池拆下的电池,选六个并联,用了2、3年没问题,只是容量小了点(本来电池容量就减小了),外壳和保护板是在TB上买的。

网友:
分容量麻烦,我也做过。最后把好电池拖累坏了。总结弃之不用

网友:
并联由于电压是均衡的,检测电压就可控制过冲过放,充电由4.2v充电器负责,仅检测过放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那种内阻变大,但还能利用的电池,我放手电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