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0936MB9集成块有点问题?

楼主(2021-05-22):
想用KT0936MB9装机,结果无声。测静态电流20毫安不到。换另外一家店邮购的装上,静态电流居然5亳安不到,结果同样无声。

楼主:
看来还得再另购一些芯片试试。PCB板应该没什么问题。顺便请教下老爷子,芯片7脚悬空,11脚接地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谢谢老爷子,有空再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相互交流,传拙作电路供参考。
一直不能上传图片,老是提示非法,同时被踢出网站。重新登陆, ...

终于见到老爷子大作  还是建议单独发布专贴为好

楼主:
再次请教老爷子,该集成块4脚,5脚,13脚内部已连通,故设计PCB版时仅将13脚与总地相连,但其他4脚,5脚在版上未连。不知这样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脚是射频(高放地),5脚数字电路地,13脚模拟地。内部未直接连接,都需接地,4、5脚可直连,但不宜与13 ...

谢谢老爷子详细解释并提供PCB供参考。

网友B(2021-06-23):
感谢老爷子提供的资料,修改了波段开关位置,一装既成,两波段性能很好。

网友C:
看来是没接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没接地的问题

不是没接地的原因。当初不响是一个晶振坏了。
经过试验,买的三个IC,二个坏的,并且二个坏的是同家店买的。

网友(2021-12-23):
引用 楼主:
不是没接地的原因。当初不响是一个晶振坏了。
经过试验,买的三个IC,二个坏的,并且二个坏的是同家店买 ...

JS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相互交流,传拙作电路供参考。
一直不能上传图片,老是提示非法,同时被踢出网站。重新登陆, ...

这图1脚接线是否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图1脚接线是否有误?

是有误,1脚不应该与6脚连通。应该直接接左上中波天线线圈。

网友E(2022-01-28):
引用 网友B:
感谢老爷子提供的资料,修改了波段开关位置,一装既成,两波段性能很好。

请问这个芯片中波效果与LA1600比较效果如何?我也想体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芯片中波效果与LA1600比较效果如何?我也想体验一下。

很简单的,选择性、灵敏度和底噪都不错,购置芯片时注意型号即可,电调谐电位器用线性好些的即可或用多圈电位器,祝成功!

网友F(2022-04-27):
我的也收不到台,

楼主:
你测下整机电流,如小于20ma,则ic有问题。

网友(2022-05-30):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相互交流,传拙作电路供参考。
一直不能上传图片,老是提示非法,同时被踢出网站。重新登陆, ...

老人家好文采,电路也存下了。

网友(2023-04-23):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收不到台,

请问你的这个板子在哪里买的?

网友(2024-05-01):
这个加了9018短波高放的电路,在中波接收时,如果9018仍然加电,会有很强的干扰,淹没短波弱台信号,造成中波波段奇怪的故障,只有强台,或者会有阻塞的滴滴怪声。

网友(2025-03-23):
估计他的烙铁漏电或者有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