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个什么零件?作用是什么?建伍卡座上的

楼主(2021-05-22):
求助,这是个什么零件?作用是什么?

楼主:
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离,具体可以问度娘

谢谢,第一次见

网友:
一般在投影机,里用来计算灯泡使用时间的,计时器。用到一定时间会提示更换,或保养。报废等

网友:
具体地说,是电泳原理.
水银柱中间被一个小气泡隔开,水银柱两边通直流电,于是水银在电场作用下从气泡一端迁移到另一端,结果就是气泡被水银推动前进.如果把极性颠倒一下,气泡就会反着走回来

网友:
真没见过这样的计时器,计时器计磁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