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多没有因CPU问题造成电脑经常蓝屏的

楼主(2021-05-23):
用I5 4460的电脑每次开机1小时左右就会蓝屏,用替换法逐个把主板 内存 硬盘和电源都换了还是一样,最后把CPU换了完全好了

网友A:
有,但是很少。一般CPU非常耐操

网友B:
无疑楼主又增加了一套以I5为中心的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但是很少。一般CPU非常耐操

接触过很多电脑,还是第一次遇到过CPU会蓝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疑楼主又增加了一套以I5为中心的PC

朋友是还没听说过CPU故障会造成蓝屏的吧,接触过很多电脑,因CPU故障造成电脑蓝屏的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C:
你的CPU和散热风扇之间的接触是否紧密?硅脂是否老化?CPU风扇的散热能力如何?如果真是怀疑cpu有问题,找一个cpu测试软件看看二级缓存是否有问题?

网友:
去年升级笔记本也碰到了一样的情况,媳妇无意中点击了更新显卡驱动,结果更新完成以后黑屏,无任何显示。主板,内存,硬盘换了个遍,最后换CPU解决问题。经检查是CPU内部的集成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是还没听说过CPU故障会造成蓝屏的吧,接触过很多电脑,因CPU故障造成电脑蓝屏的还是第一次遇到。 ...

是的。从没遇到过因CPU而造成的蓝屏现象,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收到过个3870主板套,跑个象棋就直接降频到800,刚开始我还奇怪为啥,后来看频率才发现问题所在,估计是硅脂涂多了,导致散热不好,长期高温,重新涂硅脂、换散热器也不行。

网友:
说电脑慢的,要查下温度频率,见过某些散热,远不如原装的。

网友D:
现在的INTEL CPU里面集成了太多的东西,集成了原来的北桥功能,里面有内存控制器,显卡等高速设备。4代CPU还集成了电压变换模块。坏的概率比以前大多了。尤其要注意散热,温度不要超过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CPU和散热风扇之间的接触是否紧密?硅脂是否老化?CPU风扇的散热能力如何?如果真是怀疑cpu有问题,找 ...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INTEL CPU里面集成了太多的东西,集成了原来的北桥功能,里面有内存控制器,显卡等高速设备。4代CPU ...

看来这就是问题所在
以前倒没有碰到CPU坏的,最多风扇和硅脂的问题散热不好

网友E:
1.确认是1小时左右才蓝屏?跟你用不用没关系?尝试增加CPU的负荷,看会不会提前蓝屏?
  在网上查这个CPU能不能开盖,如果可以,就把内部的散热硅脂换了。
2.检查CPU的触点,用砂橡皮擦干净再试试。

我遇到遇到过CPU过热蓝屏,硬件驱动不合适蓝屏,中病毒木马蓝屏。没遇到这样用1小时才蓝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确认是1小时左右才蓝屏?跟你用不用没关系?尝试增加CPU的负荷,看会不会提前蓝屏?
  在网上查这个CPU ...

cpu散热器用的是4热管一样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确认是1小时左右才蓝屏?跟你用不用没关系?尝试增加CPU的负荷,看会不会提前蓝屏?
  在网上查这个CPU ...

温度不会高,用的是4热管12cm风扇的散热器

网友D:
最好上个蓝屏时的照片,以便分析。

网友F:
我前年找朋友给装了一台,后来经常无规律蓝屏,换内存,主板,硬盘,电源均解决不了,最后换cpu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上个蓝屏时的照片,以便分析。

嗯嗯,以后有时间把那CPU换上,待出现蓝屏时拍下来供大家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是有 的。很少见到,网吧二三百台也难得见一台

确实很少见,一般都不会想到是CPU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前年找朋友给装了一台,后来经常无规律蓝屏,换内存,主板,硬盘,电源均解决不了,最后换cpu解决了

因为cpu问题出现蓝屏还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换内存,主板,硬盘,电源均都解决不了,最后换cpu就完全正常了。

网友H:
确实有CPU坏了这个可能性,不过一般来说都是概率极小的,除非是天选之人,之前在迅维网上见到个2015年的帖子,说的就是三代I5在桌面如果不动鼠标,5分钟后必定卡死,换CPU后解决。
在一些科技交流群里也见过有人的3600X 开启PBO,死活达不到官网数据标称最高频率(估计是首发批号的良率不太理想吧),后来在AMD提交换货申请,提交了一堆证明数据,终于换了,开启PBO也能达到标称最高频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实有CPU坏了这个可能性,不过一般来说都是概率极小的,除非是天选之人,之前在迅维网上见到个2015年 ...

不是可能性而是确定了,拿那块cpu装到其它主板上必定蓝屏,接触过N多电脑了,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可能性而是确定了,拿那块cpu装到其它主板上必定蓝屏,接触过N多电脑了,还是第一次遇到

我的电脑也有个奇怪的问题,原来win7 64位系统一直运行稳定,在一次关机以后蓝屏,从此每天随机蓝屏,后来发现把核显驱动卸载了就不会蓝屏,再后来又发现安装win7 32系统很稳定,不会蓝屏了,现在就用32位的系统了。

网友:
IVB构架的CPU确实故障率明显升高了,似乎是因为3D栅极结构会造成热阻增加,导致内部热量堆积,不能很快传导到散热片,以至于内部高温损坏。INTEL在这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段内都在集中力量减少CPU能耗,而主频已经卡在了瓶颈就更印证了这种分析。随着工艺的提高,更低的nm制程显然能减低晶体管的能耗发热,但是制造难度更高,脆弱的构架必须不断改进以提高成品率。

网友:
cpu死机重启见过,蓝屏没见过。

网友(2022-05-08):
一台CPU-G2030机器,经常莫名其妙蓝屏,重装系统N次,重装快结束时屏幕会出现很多竖直条纹,换过显卡无效,最后换一块G1610,什么问题没有了。

网友:
检测温度看看,以前碰到好多个CPU开盖加硅脂才正常的。开机过一段时间才蓝的大多是散热问题,换散热器是没有用的。

网友:
有的,之前见过一个案例,I5-2500k,鼠标放着不动半个小时必定卡死,屏幕动不了,换U后正常

网友:
我也碰见过。多年前的双核酷睿,不定时死机,有时还会当日不开机次日正常。之前没见过CPU坏,反复折腾,期间搞坏两块主板,最终把它装到一台NEC品牌机上,那机器竟然开机就提示处理器错误,终于找到了原因。

网友:
有一次为电脑加装多个硬盘,结果进系统时就卡住,象是死机,但没有蓝屏,反复重启,还是个鸟样;以为是系统崩溃了....
把机箱拆开,靠,原来是低压电源线卡在CPU风扇里,风扇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