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变压器电感量测试方法

楼主(2021-05-23):
如果变压器初级没有直流电流的(例如晶体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将次级短路后测出的初级电感量就是漏感,次级开路时测试的就是初级电感量
如果变压器初级流过直流电流的(例如电子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将初级的直流安匝数(圈数X电流)除以次级圈数,得出电流值,然后用1A以上的低压直流可调电源接次级绕组,调至这个电流值;将2个2倍容量的电解电容正极与正极连接或负极与负极连接成一个电容,将这个串联电容接在次级(8欧阻抗并2000微法,或单个串联电容在测试频率时的容抗应≤次级负载阻抗的1/20,相当于交流短路),同时测量初级的电感量即可,取消次级并联电容时测试的就是初级电感量。
变压器在300Hz的下限频率电感量应达到0.6mH/Ω,200Hz下限频率的电感量应达到0.8mH/Ω,150Hz下限频率的电感量应达到1.2mH/Ω,100Hz下限频率的电感量应达到1.6mH/Ω,Ω为阻抗值,可以按以上数据和负载阻抗计算所需电感量。
当用300Hz频率测试时,如果测试数据≥0.8mH/Ω,改用200Hz频率测试,如果测试数据≥1.2mH/Ω,改用150Hz频率测试,以此类推,理论上测试频率应该与下限频率接近或相同。

网友A(2023-10-17):
你次级通直流电,直流电源的内阻可以近似的看做是0。
也就是说,你实际测量的是漏感,而不是初级电感。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都是H级别的,哪有0.x mH的。

要通直流电也可以,用直流电流源即可,不过市售的变压器直流偏置电源,普通高价位没有太合适的。

因此我的建议就是在线测,搭一个电子管放大器不麻烦,而一个电流源做的再好,也不如在线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次级通直流电,直流电源的内阻可以近似的看做是0。
也就是说,你实际测量的是漏感,而不是初级电感。变 ...

上面漏了一句,接次级励磁的直流电源应该串10倍以上扬声器阻抗的电阻,模拟交流开路,然后调整电流值。
利用合理的模拟电路在线测量当然更好。

网友A:
试着算一下,

5k变压器,初级3200匝,次级128匝。

1、按照安匝平衡计算次级的电流。初级按照40mA计算。

>>> 3200*0.04/128
1.0

也就是需要1A的电流。

2、假设次级接80欧电阻 ,忽略次级绕组的电阻。那么就是

80V的电压。

电阻功率是80W。

3、次级80欧电阻,反射到初级是50k,这个忽略不计也算所得过去。但是80W的纯电阻,怕是不好找。能找到的还是绕线电阻,带电感的。

我直觉着这个方法可行。
但还是不如用电流源方便,用电流源的话,RLC电桥和电流源之间的接法有讲究,要求比较高。

总体上说,还是在线成本最低,数据最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算一下,

5k变压器,初级3200匝,次级128匝。

我用过220v/500~600w的电炉盘。

网友:
你那电感表能选择测试频率吗?

如果能,请用100Hz、1000Hz、10KHz、100KHz分别测试一下某个音频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量。

看看电感量与测试频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