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坛友磨磁铁

楼主(2021-05-23):
没有太多工具,一把什锦小锉刀,一块软木板一上午的功夫,磁铁的沟磨没了,就是光洁度不够。找几本破磁带慢慢磨吧。

网友:
这标题。。。。
明明慢打磨磁头,写成了打磨磁铁。

网友:
磁头磨损后磁头线圈铁心间隙处变薄,磁带走过时感应信号灵敏度变低,原来修录音机时磨过没什么效果,如果磨过火了效果还不及没磨之前。

网友:
好办法,再用2000号以上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A:
磁头磨损就要换新的,修磨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赞!建议再用细砂打纸磨一下,比你用磁带去打磨效率要高的多了

网友:
越磨越坏,电感大变,补偿特性全完。不过也算一种玩法,开心就行。

网友:
用效果说话才知道。

楼主:
已经试音了效果没有明显改变,就是看着舒服点,没有明显的沟了。

网友:
什么高级磁头啊,这样玩。立体声录像机比磁带机声音要好多的。起码没有底噪啊。

网友B:
本来就磨损了,还再磨多一点。有本事加回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磁头磨损就要换新的,修磨不能解决问题。

版主你好,我的收录机磁头中间有些小坑洼,不严重,磨平了跟磁带接触的不是更好吗

网友D:
我认为,磨了没有用,而且更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磨了没有用,而且更糟。

完全同意您的看法。磨得越多,磁路间隙越大,高频越差。不如随它去或换新磁头。

网友:
磁头是可以磨的,一定要抛好光。。。

网友:
这种边沿磨损的,可以这样处理一下,磨出沟痕的边沿部分,正常来说对磁头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磨损了,还再磨多一点。有本事加回去。

只是磨了外壳,又没有磨到芯。不过磨的时候多少还是磨到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你好,我的收录机磁头中间有些小坑洼,不严重,磨平了跟磁带接触的不是更好吗

磁头磨损了就要更换,修磨不能改善音质,只可能搞得更糟糕。
当然如果追求心理享受,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