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分析山花C153收音机振荡电路

楼主(2021-05-23):
一台山花C153收音机中波、短波2正常,短波1收台少且声音小,用示波器测量:MW波段本振输出电压 180-280mVp-p,SW2波段本振输出200-218mVp-p,SW1波段本振输出只有60-64mVp-p.SW1和SW2本振电路中大多共用元器件,只有C24-390p(未坏,代用过)与K1(接触都良好)档位不一样,为何SW1本振电压低那么多?谢谢。

楼主:
C153电路图C153电路图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不知你地处的环境,有些地方短波1收台少也属正常。

网友A:
这部三波段收音机挺特殊,虽然短波二也是采用短波一做二次谐波变频,但是却采用本震和混频两个三极管来完成变频。

网友:
希望对你有用

山花C153修理记录

网友:
检查下波段开关的所有刀位,是否氧化,变形

网友:
振荡管的高频性能不好

网友:
两个短波,不共用的,C 23、C 24  。

怀疑  C 24 。换一个试试。

网友B:
更换C22(2200P),无效时容量增大一倍试试。

补充内容 (2021-5-25 16:40):
低电压机的发射极电阻小,对注入电容的分流作用大,可能导致本振强度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部三波段收音机挺特殊,虽然短波二也是采用短波一做二次谐波变频,但是却采用本震和混频两个三极管来完成 ...

独立本振和混频,性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C22(2200P),无效时容量增大一倍试试。

补充内容 (2021-5-25 16:40):

已经换了C9--2200pF。可是WM和SW2波段振荡输出均有180mVp-p以上,SW1却只有70mV以下-52mV,不能理解。另:刀位和C24均正常。谢谢。

楼主:
已经换了C9--2200pF     C22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换了C9--2200pF     C22

不是C9,是C22。C9恢复原状!C22换个试试,不行C22上再并联一个1500或2200PF电容。

网友C:
估计是管子的高频特性劣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管子的高频特性劣化

用示波器测量:MW波段本振输出电压 180-280mVp-p,SW2波段本振输出200-218mVp-p,SW1波段本振输出只有60-64mVp-p.

难道高端和低端均好,中端频率还会影响其特性?

网友:
可以仔细考察一下B4本振线圈向混频器的次级输出回路是否虚接什么的。我考虑本线圈振次级若有虚焊的话,会形成串接电容效应,即--高端强低端弱输出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部三波段收音机挺特殊,虽然短波二也是采用短波一做二次谐波变频,但是却采用本震和混频两个三极管来完成 ...

请你抽出时间祥细说明一下SW2和SW1振荡工作原理。谢了。

楼主:
        先谢谢各位同学积极参与回复。换了C22   2200pF电容后SW1收台好了一些,但振荡输出MW波段本振输出电压 180-280mVp-p,SW2波段本振输出200-218mVp-p,SW1还是70mV以下,且4-5MHz之间需要接室外天线才能收到1、2 个声音很小的台。
        另请问大家:MW和SW2振荡输出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楼主(2024-04-09):
时隔几年终于修好了SW1的问题。最近3个波段出现:当调谐到中下部频段时都停振,收不到台。于是试着将270P双联可变电容换下,因手头暂无270P的,用一360P的空气双联可变换上接在机外,3 个波段满刻度立马就收到台了,但刻度与频率不准确。换下270P电容测量容量正常,为什么会低端收到呢?是不是原270P电容使用时间太长了,其Q值与性能下降了?从闲X上购一270P双联替换,正常了。在此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

网友:
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学习!那么现在短一的震荡电压是多少毫伏呢?是否再测试一下,供我们修机参考!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隔几年终于修好了SW1的问题。最近3个波段出现:当调谐到中下部频段时都停振,收不到台。于是试着将270P双 ...

介质双连极易受潮导致停振,网购的介质双连不用要贮放在密封的容器里,并放袋装干燥剂或木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