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由LM3915驱动的硅代6E5C

楼主(2021-05-23):
一款由LM3915驱动的硅代6E5C

〇、导言:
6E5C、6U5、EM34等阴极射线指示管以其绿色的动态荧光指示,深受大众喜爱,因其在电子管收音机调谐时闪动闭合,宛如顾盼生姿的眼睛,被称作“MAGIC EYE”——魔眼。
随着晶体管的高速发展,这类荧光指示管日益显得珍贵。用颜色丰富寿命超长的发光二极管来代替她们,许多人也在不断尝试。搜寻网络,这类试验比比皆是,有些几乎可以乱真。以下有两个做得比较好的例子的链接,分享给大家。
1、electronbunker.ca/eb/6U5.html
2、rabjohn.ca/data/documents/6U5-Replacement-Long.pdf
最近我也利用LM3915这个集成块完成了硅代6E5C。
先来看67年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第一辑6E5P

楼主:


楼主:
一、电路:
1、对于LM3915和发光二极管来说,工作时并不需要200多伏的高压,所以只要利用灯丝电源整流即可;
2、6E5P调谐时,是-8.25V暗影合拢,而LM3915全部打开时是正电压最高,这儿需要一个反相器;
3、6E5P输入阻抗达数M欧级,要代用输入电路也必须与其匹配,故而选用结场效应管电路。
以下为电原理图

楼主:
二:结构
1、        采用大八脚管座,Φ30有机玻璃管作为管身,高度与6E5P一致;
2、        显示部分采用20档匀光板制作,一区为橙色指示和合拢区用两个发光管,其余各区对对串联,绿色指示,各档间用挡光铝箔分割,防止干扰;
3、        指示板与驱动板用插针联接。

三、组装调试:
1、电源免调试;
2、输入电路要调整3k9漏极电阻,使输入电压为0时,LM3915 5脚电压接近0伏,一般为30~40mV;
3、组装好电路,输入-8V电压,调节10k可变电阻,使二极管刚刚全亮。

楼主:
三、组装调试:
1、电源免调试;
2、输入电路要调整3k9漏极电阻,使输入电压为0时,LM3915 5脚电压接近0伏,一般为30~40mV;
3、组装好电路,输入-8V电压,调节10k可变电阻,使二极管刚刚全亮;
4、        装入有机玻璃管,调整角度,使发光管对准扇形小区,固定印板,引线插入对应管脚后焊接。

楼主:
四、完成图,SS6E5C出炉啦!

楼主:
五、点睛之笔
1、还缺点什么

楼主:
图片到限定了,明日再看吧!

网友:
太有意思了

网友:
这个做得好,有创意。

网友:
匀光板可以在做暗一些,不要看出LED亮点为宜

楼主:
多谢海版青眼有加。

楼主:
2、点睛之笔
加上黑色的瞳孔

楼主:
六、总结:
1、显示屏是否要分区隔开,或者不分更好,希望爱好者进一步试验;
2、从地位和效果来看,发光管可以四个串联,光照更均匀,当初设计印板时,考虑到用烙铁焊接实在困难,实际后来采用了锡浆和恒温台焊接就比较方便,但驱动电压要提高到9V左右;
3、因为手头没有6E5C,上图最后合拢区对应哪个脚位也不清楚,希望有6E5C管子的朋友告知,以便调整

楼主:
全文发完,希望大家喜欢。

网友A:
LED闭合口(也就是黄色LED对面的那个位置)建议在收到强台后亮度要比边上的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闭合口(也就是黄色LED对面的那个位置)建议在收到强台后亮度要比边上的亮

是的,合拢位置那个扇形安排了两个LED。

网友:
lz这个有意思,看哪天也来玩玩。谢谢lz的创意。

网友:
6E5我有两种,一个是大八角,另一个是大六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文发完,希望大家喜欢。

LM3915是驱动发光二极显示界的[皇者]内置高精度分压电路,这使得其即使两个LM3915串联使用成为

超级音频功率指示灯超长灯组,其显示精度为120DB不会超1DB,可以用来替代电压表那么精密,后无来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915是驱动发光二极显示界的[皇者]内置高精度分压电路,这使得其即使两个LM3915串联使用成为

超级 ...

通过学习制作硅代6E5C,我反复看了LM3915的DATASHEET,琢磨过怎样利用它精确的分压电路做小鬼头老师的ESR表。

网友(2022-02-09):
这个和用水泥钢筋修复故宫城墙一样,有何意义?

网友:
除了不太自然,挺好的

网友:
按现在的技术模拟猫眼不成问题。量产了么,哪里有?

网友C:
电子管看着更自然,重要的是要的是那一份情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看着更自然,重要的是要的是那一份情怀

可惜,这种猫眼快用没了

网友:
6E2市场很多,价格也便宜,几元一个

网友D(2023-03-17):
发现了一款成品LED元件,下了单,人家说没货。

网友:
6E5老化太快。5年就已看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现了一款成品LED元件,下了单,人家说没货。

这个漂亮。在哪里看到的?给个链接,我要去学习学习。

网友:
五角硬币大小

网友:
这个好像LM3915用不上,需要单片机控制。

网友:
当前是下架状态。等有了,我回复您。

楼主:
导言中两个链接之一就是单片机控制的。显示屏可以激光切割。

网友D:
现在上架了。在某宝搜“31段圆弧形LED光柱显示器件”,标价是0.1元,但绝不是0.1元,有点贵。因需要单片机,我下的单又退了。

网友:
太有创意了,佩服!

楼主:
不能用LM3915驱动,这是共阴的。这个31段显示,让C2、C3段常亮,轮流点亮C1,C4段,毕竟6E5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上架了。在某宝搜“31段圆弧形LED光柱显示器件”,标价是0.1元,但绝不是0.1元,有点贵。因需要单片机 ...

其实买他的屏、不要单片机也行,驱动电路仍然用3915或7666等驱动一样可以模仿出来。只是不知道他的具体价格,12元运费也蛋疼。有雕刻机的网友可以自制。

网友:
谁能复克出来?我要几套